伺服电机减速器

楼主(2017-09-23):
输出力矩和减速比并不呈正比关系
减速机的输出承受力矩,减速比越大,齿数越多,齿就越小,受力就越小

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减速比提高力矩反而下降,为啥还要这么高的减速比?
如果是基于转速考虑,伺服电机的转速不是可控的嘛?

网友A:
这不是你那样去理解。
正因为减速比大,才有大的输出扭矩。而同样的空间,齿数越多,齿就越小,受力就越小。指的是齿轮的承载。

楼主:
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这里的数据是变大的。。。。

网友:
有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输出力矩是小了,但输入呢,还有速度精度尺寸转动惯量,伺服电机不是万能的

网友:
启动是有惯量的,速度低,惯量越低,带不动

网友:
楼主看的东西不系统

网友:
一般减速是增加力矩,不知楼主看的是哪种减速机
高精的减速机,有提高分度角的作用

网友:
我为了一次能挑100斤,我只能慢慢走

网友:
减速比越大,不应该传递扭矩越大吗?我难道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那样去理解。
正因为减速比大,才有大的输出扭矩。而同样的空间,齿数越多,齿就越小,受力就越小 ...

您好
能否举一个使用高减速比减速器,但是输出力矩小的实际情况
不胜感激

网友:
输出转速合适,只要输出扭矩允许,高减速比可以匹配小点功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