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7-09-23):
一分析就出错了,中间的槽钢按照实体来计算的,2个面分别与槽钢的上下面结合,下面固定几何体,上面施加压力。理论上没有问题啊

楼主:
2013的文件

网友(点评):
不把出错的对话框一并贴出来,却企图让别人花费下载

网友(点评):
我没有看到收费下载~~~而你偏偏只看到收费别的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A: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的材质好像都没有设置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点评):
晚上回去我用2017再测试下

网友(点评):
而且你上面少了一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的材质好像都没有设置

谢谢。2017又实验了一下,好用。这次用的不是实体,是梁单元。设置的接合,一面是实体面,一个面选择的是“型材”.

有2个问题哈
1、我设置接合是不是可以模拟焊接结果,也就是说型材和实体四周圈焊在一起
2、你看我的应力图,在“渲染横梁轮廓”的情况下,横梁只显示了一小部分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的材质好像都没有设置

再次使用2013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
在使用梁单元的时候,数值极小~~~~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的材质好像都没有设置

在使用实体单元分析的时候。
出现错误,如下

网友:
可能你的软件有些问题。
你看“张晔有限元”了没有?

网友(点评):
您说的那个张有限元,我以前的时候下载过,现在还在我电脑里躺着呢。我当时看了3节左右吧,记得一共好像是14节。记得后来就放弃了。现在是买的simulation正版的教程,看着书结合课件来学习的。感觉这个更专业一点...

网友(点评):
当时那个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说应力收敛到什么时候呢,波节值和单元值差5%,但是他不明白的是波节和单元不是同一个怎么办~~~

网友(点评):
教程上说了一些内容,我就往下看看了,也没有深刻领会。我想把simulation静力的基本操作弄明白了,再研究细节。毕竟我现在不需要量化分析,只要定性的分析就好。具体数值分析慢慢来

网友:
为什么不用ANSYS

网友B:
有限元这个东西,我感觉,理论和实践要同步。
我其实学的也很浅,我没有按教程系统的学过。但是我系统的学习了材料力学。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元这个东西,我感觉,理论和实践要同步。
我其实学的也很浅,我没有按教程系统的学过。但是我系统的学 ...

材料力学我也学过,只不过扔了挺长时间了,现在提笔单位都不会了。有限元当时也学过,但是没好好学。现在单位做一个容器什么的,我们这现在是规范也不看,机械设计手册什么的也不看,就整~~~~~我现在心里没有数~~~~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既然都扔了,还玩什么有限元,阁下,活跃论坛气氛也用不着把脸都扔了。

网友(点评):
你的一生累不累,充满的批判和装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017又实验了一下,好用。这次用的不是实体,是梁单元。设置的接合,一面是实体面,一个面选择的是 ...

第一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可以在梁的下部按照焊接区域做一个分割线试试看;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你选择了梁结构,软件简化了截面特征。只要网格划分合适,没有问题的。我的仿真也是在2014做的,后期版本可能算法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