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做羊绒凝棉器的厂家

楼主(2017-09-23):
现想定做一个羊绒凝棉器来代替羊绒异纤机上的风机,利用凝棉器产生的负压往外吸检测过的羊绒,有没有做的厂家,前期试验机

网友:
没看懂的,后面排队!

网友:
完全不懂。

楼主:
额  凝棉器有两种,一种是经过风机直接抽取,经过尘笼除尘,打手疏松,再经过风机进入棉仓或者开棉机;还有一种是经过尘笼和 打手直接进棉仓或者开棉机,这种是不经过风机的,利用风机将凝棉器里面抽成负压,产生吸力来将棉花吸到凝棉器里面。现在因为羊绒如果采用一般的风机来抽取的话,会有一定的绒长损伤,所以想做一种不经过风机的设备来抽取它。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您可以看一下本版的置顶帖,上面有免费帮助对接的。或则百度搜下“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