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黄油的黄油嘴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09-23):
看到修车的几个黄油嘴,总感觉不妥,找了各种国标,就是木找到关于那个圆头部分的标准。
哪位大神能找到?谢谢!
为毛要找那圆头部分的标准?因为加油管塞进去加油后会拔不出来。
把加油管也拆了看,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没倒钝锐角。
前段时间发现,加黄油也是很讲究的。多了不好,少了不行。
要科学加黄油。

拆了看

拆了看

圆球部分不合理

圆球部分不合理

网友:
jb/t7940.1

网友:
那圆球头黄油嘴,类似万向球关节的作用,让位于跼限`角落等不好打黄油的位置可以不用对很准油嘴孔轴线便能进行打脂作业,也较不易漏脂。

网友A:
楼主加完黄油之后,黄油枪前面与油嘴连接的那个螺丝要拧松,很容易就拔出来啦。我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看了楼主的方法不对。

网友(点评):
现在有专业的油抢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完黄油之后,黄油枪前面与油嘴连接的那个螺丝要拧松,很容易就拔出来啦。我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

我做了测试,良好的圆头是可以轻松拔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测试,良好的圆头是可以轻松拔出来。

你仅仅是把球头放进去,再拔出来而已。实际当中,球头螺纹连接着其它零部件,黄油枪加完油后会产生压力,就很难拔下来,所以必须把加油嘴拧松泄压,然后就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仅仅是把球头放进去,再拔出来而已。实际当中,球头螺纹连接着其它零部件,黄油枪加完油后会产生压力, ...

这是标准动作要求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标准动作不知道,但我指导车间操作都是这样干的,我们加油比较多的地方也就滑块,螺母座,轴承座,这样拧松螺母确实繁琐。可能我们用的黄有枪比较落后吧,期待更多的答案。。。

网友B:
我看很多加油的,直接把油嘴卸掉,另外装嘴管子一体的加油,这样操作很方便,油也不会溢出。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我也见过,他们一般都会配一个手动加油润滑泵,或者电动加油润滑泵,外资设备厂用的多,考虑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很多加油的,直接把油嘴卸掉,另外装嘴管子一体的加油,这样操作很方便,油也不会溢出。

那不用黄油嘴直接装个螺丝更便宜,
说明黄油嘴里有名堂。😄😄

楼主:
某品牌出售的如照片中,与黄油管接触的面是圆弧的。
可以轻松拔出来。

看圆弧形部分与前面的黄铜材质的对比下

看圆弧形部分与前面的黄铜材质的对比下

网友:
这个都有现成的国标可以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