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刀具微调机构

楼主(2017-09-23):
1、图示是加工中心的刀具,上面有个内六角孔,而且还有刻度,请教大家那个是刀具微调的吗,里面的机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是Big的小径镗吧?
号称是无间隙的。
内部结构就是螺杆螺母副结构。

网友:
微调精镗孔刀柄,具体结构不清楚但原理上多为螺纹微调机构,如差动螺纹等。

网友:
这么细长,能加工钢铁吗?

网友:
一个微调一个锁紧,带刻度是微调,我们都用对刀仪的

网友A:
这种微调机构是如何实现承受铣削过程中的较大侧向力的?感觉很容易被损坏吧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调机构是如何实现承受铣削过程中的较大侧向力的?感觉很容易被损坏吧

这是镗孔精加工用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