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刨床加工问题

楼主(2017-09-24):
       中职学生技能竞赛有一龙门刨床电气控制方面的赛题,刀架左右移动和横梁上下运动由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进给,由于没见到过龙门刨床,不知道加工工艺,想在此求答案,问题是:刀宽为20,需要加工的槽宽是70,那么第一刀去掉了20后,余下的50在加工时,是再来两个整刀最后刨10,还是余下的50平均分三刀来加工。编制PLC程序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正确的工艺是前者还是后者,谢谢楼下各位帮忙。

网友:
具体也说不清楚, 从刀具受力均匀上来说 我还是会均分成三刀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

前者的话会不会由于刀口的二侧不是绝对的直角(圆角)而造成相临二刀连接的地方有一小条凸起?

楼主:
有实际操作过龙门刨的师傅来个答案吗

网友:
必须分3刀,20mm一刀下去理想算法。一般只能是2/3的切削

网友:
后者,不会出现接刀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者的话会不会由于刀口的二侧不是绝对的直角(圆角)而造成相临二刀连接的地方有一小条凸起?

先加工槽宽的两侧,剩下的余量随你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