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导轨的滑块振动

楼主(2017-09-24):
       请问,滚动导轨上面的滑块运行中是否存在振动?如果有,那么它的法向振动频率如何计算?此外,滑块一般都有过渡区,以利于滚珠返回,那么,滑块的振动是由于什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A:
让电气工程师修改一下伺服电机速度最简单,在某些速度,导轨声音超级难听

网友B:
只听过爬行,还没听过滑块振动的,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那还真的会有低频振动。看你的运行速度。就像我们的火车振动一样

网友(点评):
珠子是循环的,珠子进入滚道时候必然有一个冲击,除非滚道修一下曲线,参考力士乐直线导轨资料看看吧。

网友(点评):
手机编辑很难用,最后一句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点评):
只是说循环的滑块啊,那种交叉滚子导轨没用过,有没有震动震动来源是啥不懂

网友(点评):
这么说啊话,从设计来讲,有冲击就有振动,为什么会与冲击,请查机械原理的凸轮设计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电气工程师修改一下伺服电机速度最简单,在某些速度,导轨声音超级难听

能首先排除装配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听过爬行,还没听过滑块振动的,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那还真的会有低频振动。看你的运行速度。就像我们的 ...

这里所说的振动就是正常的振动,不是故障引起的,看到有文献说滚珠运动会产生轻微震动。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C:
看来是研究生的课题,或者研究所整理数据资料,绝大部分人在选用滑轨时,我想都没关注过低频震动吧。。。

网友:
如果是在高速运动中,滑块的振动就有可能是惯量产生的

网友D:
滚子与平面之间运动会有,但如果明显,就得看医生:上下二个安装面的平直,连接紧固均匀到位,二边线轨的平行度等方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研究生的课题,或者研究所整理数据资料,绝大部分人在选用滑轨时,我想都没关注过低频震动吧。。。

利用导轨进行精密驱动,振动等扰动希望控制在亚纳米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子与平面之间运动会有,但如果明显,就得看医生:上下二个安装面的平直,连接紧固均匀到位,二边线轨的平 ...

谢谢提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子与平面之间运动会有,但如果明显,就得看医生:上下二个安装面的平直,连接紧固均匀到位,二边线轨的平 ...

用于精密驱动,对振动要求严格,考虑振幅在亚纳米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听过爬行,还没听过滑块振动的,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那还真的会有低频振动。看你的运行速度。就像我们的 ...

这么说啊话,从设计来讲,有冲击就有振动,为什么会与冲击,请查机械原理的凸轮设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