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米内孔的测量工具以及方式

楼主(2017-09-24):
加工一个内孔3 米 壁厚80的内孔, 求怎么精确的去测量这个尺寸。

网友A:
要精确还是得内径尺(大号加长杆内径尺),三米不算太大

网友B:
做专用的测量棒,校准后再在两端装个跳表来测量,或者用3米的游标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精确还是得内径尺(大号加长杆内径尺),三米不算太大

谢谢,有具体的厂家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专用的测量棒,校准后再在两端装个跳表来测量,或者用3米的游标卡尺。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C:
内径千分尺测量,它那个杠杆多长的都有,可以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径千分尺测量,它那个杠杆多长的都有,可以接的

那么大直径,很贵的吧,上万?

网友E:
有个非主流的办法,就是用两个激光测距的设备背对背放置……

网友F: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采用相对测量的多一点,就如楼上已经提到的制作标准测量杆,杆端加上量表,但是量表行程较小,如果实际值与标准值相差较大就会比较麻烦;推荐使用大的游标卡尺,对于这么大的孔,游标卡尺的精度应该是够用的;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大型的坐标测量机也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采用相对测量的多一点,就如楼上已经提到的制作标准测量杆,杆端加上量表,但是量表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非主流的办法,就是用两个激光测距的设备背对背放置……

那费用不少吧,而且我是要经常用的。 还是自有自便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采用相对测量的多一点,就如楼上已经提到的制作标准测量杆,杆端加上量表,但是量表行 ...

多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精确还是得内径尺(大号加长杆内径尺),三米不算太大

这样的一把杠杆尺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我原来的单位买过一把3米的卡尺。给6.3米立车配的。

网友:
及时用标准的测量棒,3m×0.8m的尺寸也很重啊,换个手持的检测工具

网友:
专用测量杆可检测,话说这么大的工件,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如果不是火炮身管之类需要考虑直线度,仅仅测量直径的话可以对比法测量,做个托架,用分体式数显百分表或者千分表,实际就是个没有活动表杆的内径表,直线度造成的误差是个二阶小量,可以忽略。
买个分体式数显表就行。

网友(点评):
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直径,很贵的吧,上万?

测量工具越大就越贵,买国内的吧

网友:
这么大个,要求精度高的话,用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G:
如果圆的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考虑旋长假弧高测量的方法,检具很小可以自己做方便携带测量
不知道是否能够给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圆的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考虑旋长假弧高测量的方法,检具很小可以自己做方便携带测量
不知道 ...

能提供个检具草图嘛? 不甚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个检具草图嘛? 不甚感谢!

能提供您需要测量的零件形状吗?照片也行

网友:
直接测距仪也行  激光的光精度测距仪

网友:
呵呵,这还可以的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