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安装孔有专业名称吗?

楼主(2017-09-24):
这种安装孔有没有专业叫法?

网友A:
相交长孔?

网友(点评):
你发明的名称???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孔,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

网友:
统一叫法:异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孔,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

对,首先要搞清楚功能;不像是圆形槽孔

网友(点评):
这是两个槽孔组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交长孔?

未来大侠,我提供一个猜测:

是不是方便插入悬挂杆之类的,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叫子母孔~~~~~~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为了和以前的版本兼容

网友:
没有看见过,应该是自己根据需要设计的。

网友:
第一次孔大小位置打错了,又来了一个

网友(点评):
这是正式产品~~~~~~

网友:
这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就叫异形孔吧

网友:
没见过,卡槽么这是?

网友:
我感觉是某人打完孔后调试时发现对不上,才拿去铣了一个孔吧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批量成品上安装孔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作用吧?

网友(点评):
就是安装螺丝孔,,,

网友:
真没见过,可能按实际需求加工的

网友:
一个注塑件,特殊要求的设计,应该没有专用名称吧。

网友:
非标异型孔

网友:
叫异型孔比较合适。

网友:
想知道,螺丝是什么挂得稳的。

网友(点评):
螺丝拧紧,,,

网友(点评):
螺丝的受力面都没有多少了,如何承受作用力?

网友:
估计是同一个零件共用而特别设计的

网友(点评):
然而,并不是这样的,,,

楼主:
这是有这个孔的元件安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