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机轴怎么用同步带带动?

楼主(2017-09-24):
       电机轴11mm轴径,我想买个同步轮套上,但没有卖的,都是10,12mm的,那我直接用同步带,可以带这个电机轴吗?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买小径的然后让加工厂商帮忙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买小径的然后让加工厂商帮忙扩孔

谢谢,我去找找其他电机

网友B:
齿形不一样,怎么能够用同步带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形不一样,怎么能够用同步带带动。

因为需要个大功率的直流电机,看中好几个这种花键轴的,都不会带,其他直流的功率小,想找个大功率还能套同步轮的,不好找

网友C:
人家原始设计用的什么方式连接,感觉像连接减速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原始设计用的什么方式连接,感觉像连接减速机的样子。。。

原来具体连的样子不清楚,只知道是汽车的

补充内容 (2017-9-24 21:13):
没有其他的配件了,单独一个电机

网友(点评):
电机轴应该有另一部件匹配~~~~~~

网友D:
出来应该是配减速机的,可以用胶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来应该是配减速机的,可以用胶粘啊

用哪种胶呢,想高负载用

网友E:
你这个图片的电机前面就是要配减速机的哦

网友F:
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定制同步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定制同步带轮。

看到有定制的服务,价格贵吗?如果不用同步轮,直接拿同步带套上带的动吗,负载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片的电机前面就是要配减速机的哦

如果定做一个像步进电机轴那样的带键槽轴,然后用联轴器和它连起来可以吗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只是沒必要

楼主:
如果用电钻将11mm的花键轴钻个孔,然后套上12mm同步轮,宁螺丝穿过那个孔,可以吗

网友G:
这种应该是齿轮输出轴,下带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应该是齿轮输出轴,下带减速机的。

那估计弄不了了,我在找其他电机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