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振动级1.5MIL@1480RPM

楼主(2017-09-24):
请问MIL是表示1/1000英寸吗?

网友A:
应该是吧。百度来的资料。
密耳(mil):为美国惯用的纸板厚度单位。在美国俗称点(point)。以千分之一吋为一密耳(点)。例如以往美国称其瓦楞芯纸为九点纸板(9-point board),就是因为其厚度大概为0.009吋。
1密耳(mil)=0.025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百度来的资料。
密耳(mil):为美国惯用的纸板厚度单位。在美国俗称点(point)。以千分之一吋为一 ...

这样说是在1480转/分时振幅0.0381。对这个振动没有感性认识,对一个0.75KW的鼓风机是什么样的感觉

网友(点评):
虽然也没有感性认识,感觉0,0381应该是一种非常轻微的振动。

网友B:
鼓风机的话会其安装的精度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风机的话会其安装的精度没什么影响,

安装外来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是这样写的,一个风机电机安装注意事项写了三页。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