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形状怎么才能准确投影

楼主(2017-09-24):
       图示,想把草图山的形状弄到斜面墙体上,是用哪个命令比较好、关键是变形不能大,客户不接受,。试了好多种方法就是不能达到效果。这个是准备用钢板切割再拼装的

网友A:
可以按照钣金展开的方法制作,设计图可以不用管投影图,你这个三维模型直接给厂家,钣金工艺人员和工人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建议用3DMAX制作,很方便!

网友B:
建议使用全息投影技术

网友:
试试3DMAX制作呢

网友:
用SolidWorks做场景效果,人才!

网友C:
试试用包覆!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似乎就是包覆

网友D:
有曲面投影的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包覆!

包覆不行,那些山的造型是双层的,包覆也包覆不了这种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钣金展开的方法制作,设计图可以不用管投影图,你这个三维模型直接给厂家,钣金工艺人员和工人可以 ...

钣金没办法展开,山形是双层的

网友(点评):
多少层都可以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全息投影技术

solidworks有这个全息投影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曲面投影的方法,可以一试

solidworks曲面投影是哪个功能呢???

网友:
曲面  分割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