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正六边形标注SW25

楼主(2017-09-24):
请问各位大佬,SW 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对边尺寸的意思?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
神标注~~~~~~猜一下即可

网友:
对边尺寸

网友:
正六边形标注有内切圆和外接圆两种,英文我就不懂了。

网友:
六方的对边尺寸

网友:
不常见,表示内切圆。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一般只标S的,再加一个W会搞的很另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