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薄片1MM的平行度

楼主(2017-09-23):
1mm的薄片,平面度不好,双端面研磨后检测平行度,如何检测,那平面度如何检测。谢谢!在线等,急6 a% n& |7 a% f# _3 i

楼主:
能不能用千分尺直接检测厚度差,是不是平行度,谢谢

网友(点评):
平行度窄件可以用千分尺测。

楼主:
老师们在哪里

网友A:
不知道你的1mm 薄片面积有多大,什么材质,是否经过热处理,刚性怎么样,量是否多,如果面积够大,刚性好。可以尝试利用一个基准面将薄片放上去,用磁力或真空吸固定,上面安装多个百分表同时检测,,对比各组数据就知道结果,有钱的话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也行,楼主方便的话最好贴个图,把条件描述清楚点。

网友:
真空吸盘吸住,在三坐标上检测会准确一些的

网友:
工具显微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尺寸大一些的,三坐标更好

网友:
用基恩士的位移感应器

网友B:
搞个简单的方法,在花岗石(或铸铁)平板上,以一个直角磁性块+千分表(Dial Gauge )架一组,就可以测平行度及平面度

网友:
专业只有三次无。实际高度千分表针测三点确定一个平面。

网友:
平面度检测机

网友C:
0-25的外径千分尺不行吗?

网友:
采用基恩士的激光检测传感器,其精度教高,精度可达2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1mm 薄片面积有多大,什么材质,是否经过热处理,刚性怎么样,量是否多,如果面积够大,刚性好。 ...

这样一个工件,40Cr调质的料,经双端面精磨后,能不能用千分尺测量其厚度差是不是他的平行度。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你是想检测 有没有加工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简单的方法,在花岗石(或铸铁)平板上,以一个直角磁性块+千分表(Dial Gauge )架一组,就可以测平行度及 ...

谢谢,可我是检测其平行度,能不能用千分尺测量其厚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简单的方法,在花岗石(或铸铁)平板上,以一个直角磁性块+千分表(Dial Gauge )架一组,就可以测平行度及 ...

那是不是他的平面度不好,平行度也不好啊,如何区分平面度平行度,因为太薄平面度是不好的,产品本身厚度差是可以经双面研磨可以达到0.01内的,谢谢

楼主:

1mm的薄片,平面度不好,双端面研磨后检测平行度,如何检测,那平面度如何检测。谢谢!在线等,急

楼主:
材料是40Cr调质后加工的

网友D:
有条件用三坐标,平面度平行度都可以检测。没条件的话就用千分表打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用三坐标,平面度平行度都可以检测。没条件的话就用千分表打表检测。

我们公司有三丰的三坐标,但是其平面度不好如何检测。是平放在大理石板上检测,还是立起来检测,那和平面度有何区别

网友D:
平面度只需要放在大理石板上,用黏土固定,在测量面采集足够多的点(建议大于20个),就可以得出平面度。采集的点越多,平面度越接近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5的外径千分尺不行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对方不认同,说要用千分表打,这不就是平面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面度只需要放在大理石板上,用黏土固定,在测量面采集足够多的点(建议大于20个),就可以得出平面度。采 ...

我要求检测的是平行度,这样检测不就是平面度和平行度一样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千分尺直接检测厚度差,是不是平行度,谢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对方不认同,我就想知道这个平行度的检测标准是什么,是我的检测方法有误还是对方有误,我是用千分尺测厚度差,对方是千分表打点,我感觉对方更像是检测平面度。谢谢

网友D:
先去看下平面度和平行度的定义。平面度是不需要基准的,平行度是需要基准的。评价的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看下平面度和平行度的定义。平面度是不需要基准的,平行度是需要基准的。评价的方式不一样

我看过平行度平面度的定义,可是还没理解,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产品平面度差那平面度不好对平行度也会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去看下平面度和平行度的定义。平面度是不需要基准的,平行度是需要基准的。评价的方式不一样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平行度平面度的定义,可是还没理解,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产品平面度差那平面度不好对平行度也会 ...

具体要看公差要求,两者评价基准不一样,不能这么理解。

网友E:
我猜楼主这个是用来做隔圈的。
如果是,那么,平放在平板上,看到很贴合,就是平面度不错,如果量每个地方都一样厚,就是平行度不错。
如果你是给精密轴承组当隔圈,请把平行度控制到um级。这个时候,你如果扭一下这个环,那么,平面度看上去会很糟糕了,但依然不影响作为隔圈。
感觉你纠结在字面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楼主这个是用来做隔圈的。
如果是,那么,平放在平板上,看到很贴合,就是平面度不错,如果量每个地方 ...

大师,您讲的太对了,确实是这个问题,这个产品平面度是很难保证的,产品的厚度差是非常好的,但对方说我们产品平行度有0.11了,我就有点疑问了,一直以来我都是认为两面的平行度就是厚度差,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请老师给指点,谢谢!我们这个产品厚度差是很好的0.01内是可以保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要看公差要求,两者评价基准不一样,不能这么理解。

图纸技术要求平行度0.02mm,平面度没有要求,能不能理解为厚度差就是它的平行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楼主这个是用来做隔圈的。
如果是,那么,平放在平板上,看到很贴合,就是平面度不错,如果量每个地方 ...

请问下,平行度可以可以用千分尺检测吗,厚度差是不是平行度,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平行度可以可以用千分尺检测吗,厚度差是不是平行度,谢谢!

象你这个不是很扭曲的圈圈,可以用厚度差来表示平行度。
但,我说是,又有什么用呢?
感觉你们是和采购商在闹矛盾。
他们是怎么测的,0.11的数据从何而来?双方建立心平气和平等交流的渠道为首要条件。
另外,假如是隔圈,0.01,要求有点低了。

楼主:
没有的,我们跟客户关系还是很融洽的,看到对方的检测报告,我在自查,刚刚跟客户沟通过了,对方是认同我们的检测方法的,就是检测厚度差,事情圆满解决,谢谢您们,但是还是有疑问,像这样的产品平行度,是不是厚度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象你这个不是很扭曲的圈圈,可以用厚度差来表示平行度。
但,我说是,又有什么用呢?
感觉你们是和采购 ...

期初是我们销售跟客户SQE联系的,他们给出了他们的检测方法,然后销售转发给我的信息,我不认同他们的检测方法,感觉他们更像是在检测平面度,所以来问问您们都是怎么检测的,学习学习,今早跟对方沟通后,还是检测厚度差为标准,圆满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