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克能消焊接应力,好用吗?

楼主(2017-09-25):
各位大神,我公司主要是方钢拼焊,变形量比较大,没有热处理,时效时间也很短,每次都会有较大的焊接变形,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豪克能消应力,说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大神们有没有用过的,给个建议呗

网友:
豪克能宣传的的确厉害,感觉老牛逼了,我是对他们的不锈钢超声波抛光感兴趣,跟你一样,不知道真的是那么好?

网友A:
一种新的技术产生肯定会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
豪克能这种,度娘出来全是山东某公司的,对于介绍,以及相关前沿论坛也没看到,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而且连加工视频哪怕加工的图也就几张,所以我表示不信任
希望有谁能出来打我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新的技术产生肯定会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
豪克能这种,度娘出来全是山东某公司的,对于介绍,以及相关前 ...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公司现在焊接变形的问题吗,现在我们一般就是用其他的方钢点焊固定重要尺寸,之后再敲掉,但是这样还是会有焊接变形

网友(点评):
焊接夹具可以减少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公司现在焊接变形的问题吗,现在我们一般就是用其他的方钢点焊固定重要尺寸,之后再敲掉 ...

1、设计上可以预留抗变形结构,就是类似三角形镂空的
2、后期处理可以增加厚度,机床加工出来
3、采用点焊的方法,或者增加焊接间隔,做好散热等方法,因为焊接这种高温的,不变
形才有问题,所以尽量降低焊接问题来保证焊接变形
4、方钢变形很正常,但是方钢摆布也很讲究,合理的摆放可以有限降低变形
5、我其实很好奇毫克能到底多牛逼,一步到位的加工连抛光,变形,表面热处理都省了理论上可以说是一次小型工业革命,怎么没动静,至少能够干掉一大票热处理表面处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