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用的材料

楼主(2017-09-25):
各位大神,有没有连杆机构可以直接用的型材,或者一般加工件连杆做成啥样?

网友:
      最简单的一板条开两个孔。。一个圆钢,两头加两个关节轴承。这个不好说。看你什么结构、功能。要不然只能说想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

网友A:
你看这个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算不算

有没有可以买到的?

网友:
要看你怎么用,受什么样的力,还有空间大不大

网友:
讲道理所有的型材都可以作为连杆

网友:
普通机械上的曲柄连杆用45号钢即可,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加工厂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