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和外六角哪个扭矩大?

楼主(2017-09-25):
要用到塑料螺栓。
因为是塑料的,那么螺栓能承担多大扭矩就比较重要了。注意是螺栓自己能承担多大扭力。
从形状上分析,应该是外六角的能承担更大扭力。当然是在材料直径长度等都一样的前提下。
但是厂家给出的数据却是内六角的较大。不过“厂家”也只是个销售,当不得真的。
大家怎么看?

网友:
你说的扭力是指什么扭力?

网友A:
螺栓自己能承担多大扭力和外六角或者内六角没有关系,跟螺栓的材质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一切都相同的情况下,内六角强度更高

网友B:
你说的是内六角孔跟外六角那边承受的扭力,还是螺栓预紧力

网友:
问题问的不对

网友:
都是外行不说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栓自己能承担多大扭力和外六角或者内六角没有关系,跟螺栓的材质有关系。

我觉得有楼主说的有道理,同一个M5的螺栓,同样的材质,同样的等级的螺栓,外六角比内六角接触面积大,自然能承受的屈服力就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楼主说的有道理,同一个M5的螺栓,同样的材质,同样的等级的螺栓,外六角比内六角接触面积大,自 ...

屈服力跟受力面积没有关系,跟材料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屈服力跟受力面积没有关系,跟材料有关。

怎么没有关系,最大屈服力不是=屈服强度X截面积??
抱歉我说的,不严谨,概念搞错了,应该说成最大破坏力=屈服强度X截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关系,最大屈服力不是=屈服强度X截面积??

我看错了。最大屈服力这个说法好像不常见。最大屈服力感觉看读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内六角孔跟外六角那边承受的扭力,还是螺栓预紧力

就是螺栓能承担的最大扭力,再大的话螺栓就会损坏了,比如滑牙、扭断。

网友:
还是内六角拧得紧一些,你可以拿活动扳手和内六角实际对比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螺栓能承担的最大扭力,再大的话螺栓就会损坏了,比如滑牙、扭断。

你这样问的话,我还是同意上面的说法,出内外六角形式不同而其他都同的情况下,二者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管内六角还是外六角都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螺丝规格一样,材料一样,螺丝内六角和外六角扭力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