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从型材库调用

楼主(2017-09-25):
根据图片中  纵向的型材怎样与横向边缘对齐
  请教各位大神们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如果在焊接件里,可以通过“移动实体”。

网友:
找出轮廓   重新选择引导线通过轮廓上的点   前提条件是焊件轮廓有多个点进行选择   所有在制作焊件轮廓时多画几个特殊的点   用于边缘对齐

网友:
拉伸切除啊。

网友:
编辑-找出轮廓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装配关系来得准确些

网友:
画轮廓线的时候最好预先想好。

网友:
找出轮廓重新选择点
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4个立柱的线在底面型材画好后再画,可以取型材上的端点。

楼主:
yangjunjie2 发表于 2017-9-26 12:03找出轮廓重新选择点
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4个立柱的线在底面型材画好后再画,可以取型材上的端点。

谢谢 我轮廓线换了位置后就无法修剪了  后面是轮廓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如果在焊接件里,可以通过“移动实体”。

fd辅导费的身份是德国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