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取料方式(多孔,异形,尺寸不一,高速流水线)

楼主(2017-09-25):
         各位前辈好,本人正在做一个PCB板的项目,在流水线上,先读码判断OK NG,NG品要收到NG料盒上去。考虑过气缸推(会摩擦损坏PCB板),气缸吸(多孔的,槽孔,要负压很大,噪声很大),机器手(异形,定位不好),用2个抓手夹取处理时间长,2个PCB板之间的间距不到5公分,处理时间只有300mm,假如连续2个不良品会来不及处理)。
        有没有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十字流线

网友B:
读码判断OK NG?

PCB不是PCBA?我觉得用真空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码判断OK NG?

PCB不是PCBA?我觉得用真空吸。

PCB没有封装的,上面没有电子元器件。有其他工位用的是多个真空,但是失败率比较高,而且负压大,噪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流线

用那种转向机么?有自主动力,多个转轮那种?良品直行,NG品转90度到另一个流道。有一个问题,还是假如是连续2个不良品,处理时间只有300mm,在这个时间段里要通过多个转轮把PCB板送到流道上去,行程大概650mm,就意味着速度达到2m/s,这个速度太快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啊

网友C:
可选用CCD工业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选用CCD工业摄像机

定位么?定4个角没有孔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没有封装的,上面没有电子元器件。有其他工位用的是多个真空,但是失败率比较高,而且负压大,噪声大
...

读码如何判断OK 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码如何判断OK NG?

条码比对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条码比对软件

扫码这个很简单,难道编码标明了这是NG,或者说,扫码失败的就是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码这个很简单,难道编码标明了这是NG,或者说,扫码失败的就是NG?

生成码打码的过程可能会存在条码内容错误的情况,当然也会存在条码读取不了的情况,这些就是NG品,不能流出去的,所以就增加了这个工位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生成码打码的过程可能会存在条码内容错误的情况,当然也会存在条码读取不了的情况,这些就是NG品,不能流 ...

嗯,这样就好理解了。
PCB上就算有孔,一般用真空吸没问题;有专用的海绵吸盘。不要说PCB这么平的,各种凹凸的多孔的重物都能吸附。
至于噪音或者能耗,那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可以解决,不过需要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样就好理解了。
PCB上就算有孔,一般用真空吸没问题;有专用的海绵吸盘。不要说PCB这么平的,各种 ...

找过做非标定制吸盘的,有海绵吸盘的,还有其他的密集型的吸盘的,看了产品都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过做非标定制吸盘的,有海绵吸盘的,还有其他的密集型的吸盘的,看了产品都说不行。

你发照片看看。论坛有气动高人,别说pcb,就是pcba,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样就好理解了。
PCB上就算有孔,一般用真空吸没问题;有专用的海绵吸盘。不要说PCB这么平的,各种 ...

而且关键问题是,产品的尺寸种类太多了,而且大小差特别大,有很多异形的,什么菜刀的,长条的,手枪的,还有中间挖大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关键问题是,产品的尺寸种类太多了,而且大小差特别大,有很多异形的,什么菜刀的,长条的,手枪的, ...

这正是真空吸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正是真空吸的强项。

1.这是最小的100*80,然后最大的是650*600,这之间尺寸还有很多,而且很多是异形的 2.上料时2个产品之间的间隔最大5cm,输送速度10m/min,就是说假如有连续2片NG的,要在300ms的时间里面处理完第一个NG品,再去处理第二个NG品,送到NG料台上,要不然就要想办法把NG先暂存再处理

网友D:
判断位置下方做个开合的那种门怎么样,ng的就开门直接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判断位置下方做个开合的那种门怎么样,ng的就开门直接掉下去

四个问题啊:1.虽然是NG料,但是不允许损伤的 2.传送带或者滚轴应该做不了这种门的吧  3.这种门应该要按照最大尺寸的板子来做,比如可以传感器检测到位之后开门,那小板子怎么处理呢,可能会存在2个或几个板子同时在门上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