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洗地盘卡住现象

楼主(2017-09-25):
设计初期只考虑用在高压上面 3200psi  3.1GPM,现在有客户用在了1200psi,出现了旋转杆转速慢 ,卡死现象 ,两个配合轴是φ16-0.018/-0.043  另一个是φ16 +0.03。

我最开始是想减少接触面,减少阻力 ,所以把轴的倒角加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接触面少了  导向不好 反而卡住  。
加入不溶于水的润滑脂 效果不是很理想

大神们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解决

网友A:
楼主水射系统已用多久了,是否为杂质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水射系统已用多久了,是否为杂质堵塞

不稳定的现象,有一个用了20小时,有三台全新,1台慢,1台卡死,1台正常……  应该不是杂质堵塞

网友B:
驱动力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力不一样了

我用50台全新的做测试  低压1200psi下  合格只有50%  转动正常
这样的话就不好判定是设计上的毛病  毕竟是有一半好的
是不是再低压下 尺寸配合精度要更好
零部件也检验过都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B:
请把驱动介绍下

网友:
水流反冲压力导致不锈钢垫片卡死。把止推表面处理光滑不锈钢换铜垫试试。转速约高建议加止推轴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50台全新的做测试  低压1200psi下  合格只有50%  转动正常
这样的话就不好判定是设计上的毛病   ...

你喷管丝口用机密螺栓紧固回导致丝变形,拆的时候就很麻烦,建议用薄型螺母。另外止推的间隙还可以减小到0.2mm,只要运动灵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驱动介绍下

就是7马力的汽油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喷管丝口用机密螺栓紧固回导致丝变形,拆的时候就很麻烦,建议用薄型螺母。另外止推的间隙还可以减小到 ...

我在什么都不动的的情况下  把合格产品上的轴  换到不合格的上面     不合格的产品正常了    我也测量了 合格产品与不合格产品轴 尺寸都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7马力的汽油机带动

我问的是旋转杆旋转的推力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旋转杆旋转的推力来源

动力是水流反冲力

网友C:
你是换的带石磨挡圈的轴吗,这就要检查不锈钢垫片的装法(冲压垫片有一边会有毛边)和转套于上面的间隙及平整度,要是换的外面转的部分就建议用300到500的砂纸抛光内腔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动力是水流反冲力

因为压力的变化,那驱动力要差好多倍了啊!难怪要转不动,处于临界点了么

网友B:
可将喷嘴的角度稍调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压力的变化,那驱动力要差好多倍了啊!难怪要转不动,处于临界点了么

我增加 轴的表面光洁度  原有的不合格产品  有三成变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将喷嘴的角度稍调过点。

调整了  改善不大    要把角度调大超过公差3°  才有明显起色  但是寿命测试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换的带石磨挡圈的轴吗,这就要检查不锈钢垫片的装法(冲压垫片有一边会有毛边)和转套于上面的间隙及平 ...

是的 我提升这个轴的光洁度 有起色了 但是还是有部分存在问题

网友B:
还可将喷口孔开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将喷口孔开大一点

喷口大推力是相应的增大,但是如果使用3200psi下 转速会非常快 影响寿命!!  比较头疼

网友B:
要同时适合两种压力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提升这个轴的光洁度 有起色了 但是还是有部分存在问题

恩 人工打磨会有不圆的现象,可以自己搞个旋转的装置,要是还是比较糙就用800的后面在研磨。(不要在一个位置不动要来回前后搓) 1.这个内孔加工的时候最好精镗

2.运动面都要平整光洁,端面加工控制粗糙度
3、上面支座更不锈钢的接触直径不易大(还可以加大上面的倒角),或后期用铜环或复合垫片(简单的可以用液压里面的白挡圈),中高速建议用轴承,视这个接触面压力。
4、要是水喷出来流量有抖动(每周2次)建议下分水槽面积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同时适合两种压力就麻烦了

是的 现在就是在找一个平衡值

网友C:
还有一点就分水固定头的拧紧方向和下面旋转方向一致,另最好有定位的(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人工打磨会有不圆的现象,可以自己搞个旋转的装置,要是还是比较糙就用800的后面在研磨。(不要在一个 ...

老板现在是想  外发试试别人家的   内外圆  滚光刀   进一步提升表面光洁度   再有就是 装配的挡圈也适配一下    现在是力求减少阻力 增大推力  不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就分水固定头的拧紧方向和下面旋转方向一致,另最好有定位的(防松)

这一点是做到的  包括后期的螺纹密封胶也有涂

网友C:
喷的时候不锈钢垫会推上去吗? 用记号笔做标记可以测试。这也一个点。还有就是外套筒和这个轴径,间隙。这两点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的时候不锈钢垫会推上去吗? 用记号笔做标记可以测试。这也一个点。还有就是外套筒和这个轴径,间隙。这 ...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山东宇豪便携式水切割机,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合作加盟,QQ2141797054  电话15805477113微信同号

网友(2018-01-25):
楼主可以采取外力驱动,不一定要自旋转的啊

网友(2018-08-23):
宁波合捷的赵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