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满足该要求的测量工具吗?

楼主(2017-09-25):
(图片)

网友:
办法很多啊。

网友A:
1、500mm量程的数显卡尺
2、可以搞个简单的电路,4个感应开关、1个控制器、1个显示面板
3、卡尺原理:一条磁条、一个数显屏、一个磁条感应读数的仪器(反正我是没试过)4、再简单一点的就是在侧边贴贴一条尺条,再加一个指针

5、再高级一点的就弄个距离感应器

网友:
一个检测距离的传感器足够了。    +-20 mm随便搞

网友:
光栅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光栅刻度尺无疑是首选工具了

网友:
没说精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或许我头像里的产品可以帮到你,不过你很多信息给的不够全

网友:
目前看来是光栅尺

网友:
用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mm量程的数显卡尺
2、可以搞个简单的电路,4个感应开关、1个控制器、1个显示面板
3、卡尺原理:一 ...

首先感谢了。1.增加感应开关的话,过于复杂了.2.纸条的话,读取不直观。
现在考虑采用编码器计米器来实现。(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了。1.增加感应开关的话,过于复杂了.2.纸条的话,读取不直观。
现在考虑采用编码器计米器来实 ...

还有距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