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喷粉设备粉末固化后涂膜变色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25):
相信做静电粉末喷涂的工厂,在喷涂时都遇到过粉末涂料固化后涂膜变色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变色的原因及它的解决方法。
1、首先是涂层厚度不均匀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喷枪位置或方向不正确,受法拉第效应等影响,应检查并重置喷枪;自动喷枪的振动器与生产线速度不匹配,应调整生产线速度或调整喷枪振动器行程;喷粉室中气流影响粉末的喷射范围,应与设备供应商联系;喷枪出粉不均匀,应检查供粉和喷枪系统,保证粉末硫化和雾化均匀;高压不稳应检查输出电压。
2、烘箱中空气不清洁,应检查空气加热系统和排风。
3、粉末配方有问题,应与粉末供应商联系。
4、是烘烤时间过长,可缩短烘烤时间。
5、烘烤温度过高,可降低烘烤温度。
以上就是自动喷粉设备在喷涂中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本文转自:巨豪自动化喷涂设备

网友:
粉末固化时挥发物是烟
粉末涂料固化后涂膜变色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烘烤时间过长,可缩短烘烤时间。
  2)烘烤温度过高,可降低烘烤温度。
  3)涂层厚度不均匀。
)喷枪位置或方向不正确,受法拉第效应等影响,应检查并重置喷枪;
)自动喷枪的振动器与生产线速度不匹配,应调整生产线速度或调整喷枪振动器行程;
)喷粉室中气流影响粉末的喷射范围,应与设备供应商联系;
  d)喷枪出粉不均匀,应检查供粉和喷枪系统,保证粉末硫化和雾化均匀;
)高压不稳应检查输出电压。
  4)烘箱中空气不清洁,应检查空气加热系统和排风。
  5)粉末配方有问题,应与粉末供应商联系。

网友:
实际中遇到的问题要复杂的多

网友(2017-12-29):
喷漆和喷粉的区别:
1.喷漆和喷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涂装方法,喷漆是借助于压缩空气将液态涂料(俗称油漆)分散成漆雾微粒粘附在被涂物表面,喷漆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作业了。只需要将油漆倒入专门的喷漆设备,用喷枪对转工件进行喷涂后等它自然干燥或是高温烘干即可,所以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物理过程。

喷漆工艺

1,油漆品种繁多,选择范围广。根据成膜物质我国将油漆分为十七大类,生产的各种油漆已多达上千种,新的品种还在不断涌现,用户可以根据产品的性能、用途、使用环境等因素,有针对性地选择油漆,以期达到相对最佳的涂装效果。

2,工艺手段齐全,适应性强目前油漆涂装的方法有刷涂法、浸涂法、淋涂法、辊涂法、刮涂法、空气喷涂法、高压无气喷涂法、电泳涂装法、静电喷涂法等,其中刷涂法、空气喷涂法和电泳涂装法应用最多。

3,设备一次性投资少,空气喷涂法是目前涂装厂家使用最广的施工方法,适宜于中、小涂装作业。具有施工简单,涂膜均匀、平整光滑等特点。所需设备仅有喷枪、空气压缩机、油水分离器及必要的输气胶管等附件,与喷塑工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设备投资相比,设备一次性投资少,生产成本低,资金回收快。

4,可以简化前处理工序,在采用喷漆工艺时,由于底漆具有优良的防锈性能,与基材和面漆的附着力良好,故极大地提高了涂膜的耐腐蚀性能,能确保涂膜的使用寿命。只需对被涂物进行除油和除锈处理,而不需经过磷化处理,即可对被涂物喷涂底漆。因此简化了前处理工序,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5,对操作者的技能要求较高,由于油漆的品种繁多,这就要求操作者对各类油漆的用途、性能、使用范围、施工方法、操作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各类油漆的配套性都要做详细地了解,并需具有一定的色彩学知识,能根据需要,利用原色调配出被涂物所需的色彩。一般油漆涂膜由底漆、腻子、面漆3部分组成,因此在施工时须掌握正确的涂装工艺,避免出现涂膜质量问题。

6,生产周期较长,综合成本高,喷漆的工序多于喷塑工序。一般来说,典型的喷漆工艺包含以下6个步骤:首先是涂装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具体内容为:

第1步涂料性能检查、充分搅匀涂料、调整涂料粘度、涂料净化过滤、涂料颜色调整;
第2步是涂底漆;
第3步是涂刮腻子;
第4步是涂中间涂层;
第5步是打磨;
第6步是涂面漆。

在施工过程中,要使用底漆、腻子、稀释剂、面漆等多种材料,各个工序之间须留有干燥时间,有些油漆不能自然干燥,还需进行加热烘干。因此,无论从材料消耗、能源消耗,还是人工成本诸方面来讲,喷漆工艺的综合成本均高于喷塑工艺,且生产周期较长。

网友:
喷粉正确的叫法是静电粉末喷涂,不是简单的能用喷漆枪完成的。静电粉末喷涂设备的组成是供粉桶(用压缩空气供粉)、高压静电发生器、静电喷粉枪组成。
喷塑需要有专门的喷涂设备,其实喷塑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叫做喷粉,所以经常要用到各种静电喷涂机、高压喷枪、烤炉、高温烤房、喷粉回收装置以及空气压缩机等等。它使用的涂料也和喷漆的液态油漆涂料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固体粉末,将粉末经过静电处理后吸附在工件表面,然后送入高温烤房进行烘烤固化,当冷却后即可形成固态的涂层。现代化的喷塑作业多为流水线作业,其中也有个别步骤是人工操作,整个过程既包含了物理过程,又包含了化学过程。同时喷塑以后的外观还可分为高光、哑光、磨砂、橘纹等,是普通的喷漆所达不到的。
粉末喷涂是用喷粉设备(静电喷塑机)把粉末涂料喷涂到工件的表面,在静电作用下,粉末会均匀的吸附于工件表面,形成粉状的涂层;粉状涂层经过高温烘烤流平固化,变成效果各异(粉末涂料的不同种类效果)的最终涂层;粉末喷涂的喷涂效果在机械强度、附着力、耐腐蚀、耐老化等方面优于喷漆工艺,成本也在同效果的喷漆之下。

深圳市鑫勤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