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客户定制的刀具

楼主(2017-09-25):
   刀具做的好坏,从外观上可以看出些许,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该锋利的地方锋利,这款刀具是客户加工自己零部件定制的,要求的外形是客户确定的,其它的角度是刀具厂家后期根据工艺、材质确定的,刀具整体来看,没有什么瑕疵,至于好不好用,只有等客户用过之后才知道

网友A:
lz厉害!能稍微分析下,这个刀用来干什么活的么?一次成型?

网友B:
看着好牛X,加工中心干的?

网友C:
非标成型铣刀,一刀解决了成型问题。而不用几把刀联合作业。

网友D:
精度很高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这个刀具主要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E:
批量大的工件,在加工工艺和刀具上想办法,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网友F:
什么材料呢

网友G:
成型铣刀

网友H:
先加工余量,再用这成型刀一次成型,直接加工的话,速度会很慢!

网友I:
第三张图片咋只有三个刀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厉害!能稍微分析下,这个刀用来干什么活的么?一次成型?

和刀具形状一样的槽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牛X,加工中心干的?

铣削设备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成型铣刀,一刀解决了成型问题。而不用几把刀联合作业。

减少了多次换刀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很高

都是客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大的工件,在加工工艺和刀具上想办法,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也节省很多的加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材料呢

从磨削的表面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型铣刀

确实是成型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加工余量,再用这成型刀一次成型,直接加工的话,速度会很慢!

好眼力,至少要用铣刀开个槽吧,还需要看加工的零件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三张图片咋只有三个刀齿

仔细看看,是反光造成的错觉

网友:
这种刀虽然可以一次成型,但是刀片崩了后,就抓瞎了!重复利用性差!

网友J:
这样订做多少钱啊?

网友K:
看上去像加工木头的刀具。

网友L:
刀具没涂层!不耐用, 大概率震刀,除非是易切削材料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刀具没涂层!不耐用, 大概率震刀,除非是易切削材料的加工。

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订做多少钱啊?

价格很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像加工木头的刀具。

加工木头的刀具,前角要很锋利的啊

网友M:
大 工 件   这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 工 件   这 个

成型槽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