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的万向连轴器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7-09-26):
图1

图2

如图所示,测绘一个工装。上面带着这样的万向连轴节,
中间是个四方体,两边是个叉子,从外边看没有任何销子连接。
一般我能猜测到的:
1.四方体里面有弹簧+钢柱,叉子内壁有孔,这样的。但是叉子上的孔似乎无法加工出来;
2.硬生生砸进去的:
希望有联轴器设计经验的社友赐教

补充内容 (2017-9-28 14:07):
PS:仔细看了下,确实有打磨的痕迹,是手工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7-9-28 14:07):
PS:仔细看了下,确实有打磨的痕迹,是手工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7-9-28 14:07):
PS:仔细看了下,确实有打磨的痕迹,是手工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7-9-28 14:07):
PS:仔细看了下,确实有打磨的痕迹,是手工打磨的。

网友:
不会是硬来吧,应该有特殊的刀具或者加工方法吧!

网友:
销子连接、孔等是不是装配后焊接并重新打磨后覆盖掉了?

网友:
一般看见的小的十字万向联轴器是这种结构。

网友:
这是WS型小型万向联轴器   JB/T5901-91

网友A:
叉子上是有孔的,只不过和销子过盈或焊接之后打磨好你看不出来痕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叉子上是有孔的,只不过和销子过盈或焊接之后打磨好你看不出来痕迹了

应该是这样。我觉得

网友:
焊后打磨,做得好的话,你是看不出痕迹的。

网友:
实在不行你把它切开看看。O(∩_∩)O哈哈~

网友:
焊后打磨,见过不少这种结构

网友:
的确是有种万向节是不要销子的,靠弹性装配,楼主给的图片细节不到位,看不清。

网友:
焊后打磨是比较靠谱的分析

网友:
应该打磨以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