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扳手两边的开口和中间的臂为什么有一个角度?

楼主(2017-09-26):
呆扳手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工具,为什么呆扳手两边的开口和中间的臂不在同一直线上,而是有一个夹角呢?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个人认为是增加强度,坐等正确答案

网友(点评):
老实说你把我逗笑了

网友:
如果扳手没有角度的话,遇到螺丝离壁面很近的位置手就抓不了扳手。

网友:
在比较窄的位置,顺着卡不到螺丝头的时候你可以反着用。

网友:
拧的时候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下,正着拧一下,反着拧一下,不然没法拧

网友(点评):
没错!保证扳手转30度步进。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同意上楼观点

网友:
正反有别,无形中增加了一倍的螺栓头的边

网友A:
你用用就知道了,这玩意理论分析没意义。。。。。。搞机械的必须熟练应用才行,要不然后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没法用

网友(点评):
知道什么?

网友:
碰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板子口是有方向的,如同活板。

网友:
当一个螺丝在一个狭小空间时,一扳手拧到底,只能转30°时 你会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用就知道了,这玩意理论分析没意义。。。。。。搞机械的必须熟练应用才行,要不然后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没 ...

跟你说的恰恰相反,还真得从理论上分析扳手为什么开口有个角度。在拧紧的时候需要分析力的分解,有了角度,会有一个向螺栓中心的一个力,这个力会保证操作者手持扳手不脱离螺栓。所以,在日常使用中,拧紧的时候是不能反着用的,扳手容易脱离螺栓头导致不安全事故发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的恰恰相反,还真得从理论上分析扳手为什么开口有个角度。在拧紧的时候需要分析力的分解,有了角度 ...

哈哈。。。那你再理论上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躺在设备下面,用叉扳拧正上方的螺栓的时候,这个角度还有用吗?如果螺栓旁边正好有障碍物挡着,如果没有这个角度你看看能不能拧得了。。。我说的内容更想强调的是“纸上得来浅,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不是想争辩理论和实践哪个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你再理论上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躺在设备下面,用叉扳拧正上方的螺栓的时候,这个角度还有用 ...

你躺在设备下面,这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躺在设备下面,这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那螺栓垂直向上呢?

网友:
我觉得正反有别说得对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形状:
1.可能标准中扳手空间能设计的尽量小一些。
2.右手扳,得劲?

网友(点评):
去车间问了下工人,工人说,有时候,空间狭小。还有就是这事右手用的,左手用的也有,方向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