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棒如何解决生锈问题?

楼主(2017-09-26):
镀铬棒没有加工前表面有一层保护,后来因为方便安装就再镀铬棒铣平面,铣完不到一两个月就完全生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生锈问题?(问过加工方好像说也没办法)

网友A:
如有必要,可重新镀铬,但要先把旧铬层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必要,可重新镀铬,但要先把旧铬层褪掉。

是不是铣平面的地方重新镀铬就可以?还是要整条去旧镀铬再拉去加工?(这样会不会超级麻烦)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刷一层漆吧

网友:
涂防锈脂;镀铬棒,一般会在上面铣槽,车卡簧槽,涂漆不方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铣平面的地方重新镀铬就可以?还是要整条去旧镀铬再拉去加工?(这样会不会超级麻烦)

当然是整条,电镀厂有办法帮你做的,但要说明表面要求,旧的没褪好新的镀上去很容易掉皮。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设计好,避免这样的情况。表面处理再做一遍费时费力费人工,而且现在环保还查的这么严格

网友:
小部份的加工,就不考虑防锈了,如果一定需要,精度没要求的话可以用镀铬漆喷一下

网友:
要求不高时上清柒

网友:
要求高,还是得刷镀。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整条,电镀厂有办法帮你做的,但要说明表面要求,旧的没褪好新的镀上去很容易掉皮。

你不知道为什么用镀铬棒,就是因为用镀铬棒加工节省了切削费用和电镀的费用,你还让整条拿去退外皮重新镀,那直接用原材料切削再镀铬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