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7-09-26):
在计算气缸带动负载产生的能量时,一般要用到速度,请问大家是怎么计算速度的呢?

网友(点评):
重点看8爷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989&highlight=%C6%F8%B8%D7%CB%D9%B6%C8

看了,觉得计算不出来

网友(点评):
算是肯定要算的,问题是数学模型的建立,计算结果的分析,

网友(点评):
难道问题摆在面前就不解决了,先把问题简化,最简单只考虑速度和流量的关系,由此展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觉得计算不出来

我意思是具体的速度是很难算或者算不出来,但是可以算个大概,安全系数搞的高一点。。。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在选型液压缓冲器需要计算气缸负载的能量,我现在的考虑是,无论气缸速度多快,我都只考虑气缸做的正功(F*S,F为某气压下气缸的推力,S为负载运动的位移),摩擦力和节流阀做的负功忽略,然后选择可以抵消这个正功的液压缓冲器,这是不是简单粗暴了,还望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觉得计算不出来

和电气确认过,可以通过PLC计时器计算出负载运动距离s所用的时间t,这样也可以算出加速度a,速度v,这样也可以算出大概的能量1/2mv^2,作为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