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键和导向键的选用

楼主(2017-09-26):
现一10mm厚的凸台中间家中一个孔(10mm长),该凸台只能转动不能滑动,我在孔上装一个键,轴上加工60mm长的键槽,两者相配合实现轴的轴向移动和凸台的转动。资料上说导向平键适用于轴上零件轴向移动量不大的场合,所以我想问一下该移动量不大的范围是多少,我那个凸轮上的键可以选用平键吗?还是要选择滑键?

网友A:
凸轮要绕着轴转?那怎么能用键呢?

网友:
平键的配合面是左右两平面,配合有紧密、正常和松。正常和紧密采用过盈配合。松连接采用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要绕着轴转?那怎么能用键呢?

凸轮和轴一起转,轴还要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要绕着轴转?那怎么能用键呢?

请仔细看问题

网友B:
平键不管滑的性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键不管滑的性能要求。

不管?是不能滑吗?滑键我在设计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标准,是现在不通用了吗

网友:
那就滑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