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锌,镀镍前后对产品外形尺寸的变化

楼主(2017-09-26):
请教一下:镀锌和镀镍后,对产品外径和孔径的影响,外径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变化量大概在多少mm?

网友:
轴外径肯定变大咯。孔外径变小。变化量应该在几丝左右,具体多少需要询问你的零部件加工商和电镀厂,不是标准的!

网友:
正常的镀层都是5~8um左右,除非特出要求镀层可以到几丝

网友:
我们的轴类外发电镀回来一般外径应该大一个丝以内,内孔没什么变化,一般镀不进去。

网友:
根据用户需要,电镀厂家会做出相应措施的!

网友:
咨询厂家

网友A:
上面各位兄弟已经说了很多

我补充一点点,

1.不同的产品外径和内径的影响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内孔径的大小会影响到孔内膜层的厚度,
2.还有电镀的工艺例如挂镀和滚镀对内控和外径的影响也不一样,
3.不同的厂家使用的电镀药水浓度/添加剂种类/电流/电压/阴阳极距离和面积比不同也会有影响,
4.如果工件尺寸比较大,那么在端部和中部的膜厚差异有可能会比较大,也要特别注意,如果有高严格的装配尺寸要求,那么在口部的倒角的形状和毛刺的大小也会对尺寸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定要经过验证(当然如果你的量很大,可以要求厂家单独为你设计工艺,那么可以另外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各位兄弟已经说了很多

我补充一点点,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