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摇臂支撑轴轴承位磨损原因及修复方法分析

楼主(2017-09-26):
一、设备简介
立磨是一种理想的大型粉磨设备,它集破碎、干燥、粉磨、分级输送于一体,生产效率高,可将块状、颗粒状及粉状原料磨成所要求的粉状物料。具有粉磨效率高、电耗低,烘干能力大,允许入磨物料粒度大,粉磨工艺流程简单,占地面积小,土建费用低,噪音低,磨损小,寿命长,操作容易等优点。
摇臂装置的作用是将液压油缸提供的压力传递到磨辊上。使之转变成对料床的粉磨力。该装置主要是由上摇臂和下摇臂通过锥销连接形成一体。液压加压就是通过油缸和上、下摇臂将压力传递给磨辊的。上、下摇臂均为大型铸件,它们都是在经过有限元应力分析之后,对其结构进行优化设计而成的。在上摇臂上设有球铰耳环,用于检修磨辊时连接翻辊油缸,这样便可以便利快捷地将磨辊翻出磨外进行维修。中心轴用涨套与摇臂连接,并共同坐落于两个轴承上,摇臂能围绕着轴心转动。摇臂的下部是利用一销轴将其与油缸相连。在摇臂的一侧设置了一套止推装置,磨辊对摇臂中心轴所产生的轴向力便由它承受,另外它还能起到限位作用,即限制磨辊与磨盘衬板的接触。

二、常见故障原因及分析
水泥立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工况恶劣,其中传动部位磨损是企业设备运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何更加高效的修复传动部位的磨损,首先要从磨损的原因方面进行剖析,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轴承位磨损的原因有很多,但大多数情况下有这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润滑不足;其二就是用来制造轴的金属特性决定的,金属虽然硬度高,但是退让性差(变形后无法复原),抗冲击性能较差,抗疲劳性能差,因此在长期运转下极容易造成粘着磨损、磨料磨损、疲劳磨损、微动磨损等,大部分的轴类磨损不易察觉,只有出现机器高温、跳动幅度大、异响等情况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察觉,但到人们发觉时,大部分轴都已磨损,从而造成机器停机。

三、修复方法分析
1、传统工艺:一般采用返厂维修、补焊、电刷镀、热喷涂等。这类技术在设备长时间停机或拆检大修时都可以实施修复、并且技术成熟可靠。但对于快速恢复生产,避免经济损或安全事故,这些修复工艺又因复杂的工艺条件和现场空间的局限制约,如电刷镀有修复厚度要求,一般最大修复尺寸在0.3-0.5mm;而补焊则存在热应力影响。传统检修所需的维修劳务费用、设备运输和机加工费用等综合费用较现场修复高,但修复精度较高。

2、采用高分子复合修复材料:比如2211F金属修复材料,从轴承位磨损的根本“病灶”中解决问题,不仅可以快速解决轴类磨损修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弥补上述分析中提到的金属退让性不足问题。该材料最大的优点是抗冲击、耐腐蚀、抗磨损、抗压强度高、粘结力强和可机加工性能优等特点。该材料不仅具有金属的强度而且具有金属所不具有的“退让性”,极大的缓解设备运行过程中因震动冲击产生的金属疲劳等问题。

4、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步骤
1)用无水乙醇或丙酮等溶剂清理待检修面和基准面,将油污、铁屑等异物去除。用角磨机打磨待修复的磨损区段,见部件材质本色;
2)调配2211F金属修复材料,涂抹在待修复的磨损区段上。涂抹时要做到均匀密实,无肉眼可见的气孔。涂抹好后最小处直径大于标准直径约1mm以上;
3)依据轴承位前后未磨损的定位面加工模具(前端定位可根据设备情况来确定)。涂抹材料后立即安装紧固模具,确保余料从排料口挤出;
4)自然固化12小时/24℃(烘烤加热可缩短固化时间),固化后打开模具,修复成型;
5)安装轴承及后续配件。

修复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