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微型车床和微型加工中心

楼主(2017-09-26):
请各位大神给推荐个微型车床和微型加工中心,精度不能太差,主要用来车铣铝件,钢件加工的比较少

网友A:
有多微型?价格能接受大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微型?价格能接受大约多少?

大小大概普通办公桌那么大就好,价格不要贵的离谱就是了

网友:
DIY的雕刻机可以铣削铝件的,大小也合适,只要采购的是精度高的传动件,那加工精度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