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检测

楼主(2017-09-26):
       如图,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4个斜面相对于内孔的对称度(相对于Φ2.49外圆也可以)不需要测量出具体数值,有方法体现或者做到统一也ok!现在我们使用2次元投影仪测量,遇到的问题是无法找正,大家可以 说下自己的看法,看能不能帮上忙,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工程师标这些几何公差都是随便标的

楼主:
我们先不讨论标不标,先关注怎么检测,或者说如何确保批量是ok的

网友:
三坐标可以测量,找正可以用V型块。不过这个精度要找精度相当高的了。想都有几种方法,不过楼主这精度要求太高了。没接触过,不敢乱说。

网友:
零件放在V型块上,贴上角尺找正,当然要你的投影仪精度达到。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下

网友:
能否通过做检具保证统一?

网友(点评):
可以,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这个工件太精密了,找正的基准还是内孔,如何能把内孔找正也是问题,很难啊

网友(点评):
恩,但是现在要想办法管控,现在基本处于无法确认状态

网友:
可以通过2.96和0.92这两个尺寸,简介测量。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 那组尺寸本身就是辅助测量用的,但是还是存在找正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咨询爱德蒙得

网友:
如果斜面与外圆2.49同心的话是否可以用同轴度仪器测量,

网友(2017-12-14):
楼主,题外话,内外圆的同轴度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如图,利用V型块定位外圆,检测锥面顶入回转V型块里。使用前用标准件校准千分表。利用比例杠杆将误差放大,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2018-06-28):
精度太高,不好整

网友(2019-08-26):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X射线复合式光学复合式三坐标 平面类零件快速光学扫描仪 量块比较仪 激光测径仪 转台 复合式三坐标 光学轴类测量仪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金相仪器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QQ:8988560

网友:
精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