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并讨论几个槽轮结构

楼主(2017-09-26):
目前工作中需要类似的槽轮结构,以实现一个8工位轮停歇的时候,另一个轮不停的运作。如图中所示,当凹槽和凹槽相切配合时,从动轮如果受到了外力影响,位置变动了,岂不是把设备给损坏了? 有没有保护方法呢?
图四挺有意思的,不知道重复精度咋样。有没有用过的,来分享下呢

补充内容 (2017-9-26 16:21):
不完全齿轮机构与其他间歇运动机构相比,它的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从动轮的运动时间和静止时间的比例不受机构结构的限制。当主动轮匀速转动时,从动轮在其运动期间作匀速转动。但是当从动轮由停歇到突然转动,或...

补充内容 (2017-9-26 16:21):
或由转动到突然停止时,都会产生刚性冲击。因此它不宜用于转速很高的场合。因从动轮在一周转动中可作多次停歇,所以常用于多工位、多工序的自动机械或生产线上,实现工作台的间歇转位和进给运动。
从动轮0.5s快么

补充内容 (2017-9-26 16:51):
已找到现实中的成熟案例,楼主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17-9-26 18:24):
11 楼的图对角速度问题做了修改。

补充内容 (2017-10-7 16:09):
我擦来,想用一个8+1的槽轮,主动轮的凹槽竟然画不出来。求助啊!!!

补充内容 (2017-10-11 17:59):
这个机构不自己研究了,楼主准备买现成的凸轮间歇分割器了。由此开始触发凸轮的研究之旅。

图一

图一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A:
说真的,现实中很少用这种间歇机构
不实用

网友(点评):
请问用什么机构代替这种间歇机构呢?

网友(点评):
不完全齿轮 结构实用不?

网友B:
感觉图4,从动轮很容易会跟着一起动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图4,从动轮很容易会跟着一起动了的

从动轮转不动,那是锁止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动轮转不动,那是锁止弧

现实中用的很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现实中很少用这种间歇机构
不实用

是因为滑动摩擦太大,似乎没啥好的方法改为滚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中用的很少么?

LZ那个视觉帖子进展如何了

网友(点评):
方案和报价给客户了,目前还没消息。现在这个间隙结构是另一个案子,难度不大,想用1个电机驱动1个主动轴+4个从动轴,之前设计了个1+3的,但是没有间歇停止,这次挑战下难度,不想用电机了,用机械的来实现 感....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的高速检测做不到,我们做的方案是2秒出2个。只能这样咯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现实中很少用这种间歇机构
不实用

我看你下面回复了,从机构挑战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然而做这种间歇机构一般用于多工位转盘,多工位转盘实现的方法很多
从我所涉及的行业来说
1. 普通减速电机+分割器;
2. DD马达;
3.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行星减速机+同步带;
4. 其他类似结构
    以上结构能满足以下要求:
a. 定位精度高 & 重复精度高;
b. 应用性广,像DD马达,你可以轻松实现任意n等分切割,如果是本公司自己使用的,几乎可以任意重复利用;
c. 满足较高速度要求,便于提高整体节拍;
d. 机械联动越少,对于机修人员排查问题越简单,否则让普通人去看是轴变形还是齿轮磨损还是同步带安装不好造成的噪音有困难

对于你自己来说,越有挑战性,意味着坑越大,你看那个滚子卡到槽轮里面,速度肯定不能快,要不容易撞坏,滚子与槽轮的配合很难控制,间隙大了,晃动量很大
部门让纯粹你练手?除非之前有成功经验,或者你这个项目交期长,有问题可以大幅度改动

对于不完全齿轮,这样的应用在实际中我见得不多(可能我见识太少),像钣金用剪板机上就有扇形齿轮,还有一些开窗的结构我见过用1/4圆齿轮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分析。我目前就是用的多工位转盘,在停止的时候,我有个动作需要插入产品内部作业,作业的这个动作是上下的,这个上下的动作我是用同轴凸轮来实现的。所以必须用停歇结构。

网友(点评):
利用大转盘间歇停止的时间,小盘继续转动完成压入+抬起的动作。

网友(点评):
我的设备节拍是1s一个产品。意味着单轴的主动轮1圈/s

网友(点评):
这类结构,在相对老式的包装机械上,很普遍。后期因步进伺服气缸PLC等电控的普及,机械结构趋于简单而不常用了。但对于高速可靠的设备,就要采用这种纯机械结构了。

网友(点评):
还能在高速设备啊?@lgliang_429 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
入口的地方做一个,导向的倒角

楼主:
这个机构或许能减小驱动滚轮进出凹槽的加减速问题

可以减小角速度

可以减小角速度

网友:
,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你创造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
雕刻机步径刀库用的特别多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70927081720.png

网友(点评):
大哥 没照片啊

网友A:
借用论坛一张图片,如果你说的是凸轮结构来实现间歇,我可以理解,毕竟连接器上面多的是
不过凸轮跟槽轮还是不一样啊

还有你原帖说已经找到,已找到现实中的成熟案例
能展开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论坛一张图片,如果你说的是凸轮结构来实现间歇,我可以理解,毕竟连接器上面多的是
不过凸轮跟槽轮还 ...

黄色的静止的小辊子和蓝色的凸轮干涉了?

网友(点评):
这是人家的图,装配没完全显示出来,而且没有所有东西都动 这个动图只是表达一个思路,细节先忽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用论坛一张图片,如果你说的是凸轮结构来实现间歇,我可以理解,毕竟连接器上面多的是
不过凸轮跟槽轮还 ...

@水水5
@Cavalier_Ricky 总感觉红色和绿色凸轮有点别扭(绿色凸轮是推动亮绿色辊子吧),重复或者浪费。
请指教!

网友(点评):
你听说过共轭凸轮吗?

网友:
打扫打扫打扫打扫打扫打扫打扫的

网友:
@叶飘零
去掉从上向下数的第二个绿色凸轮(不管是否共轭),从仿真效果上来看,紫色和黄色联动,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低速没有多少影响,高速稳定性就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论坛一张图片,如果你说的是凸轮结构来实现间歇,我可以理解,毕竟连接器上面多的是
不过凸轮跟槽轮还 ...

槽轮的一种应用。不知道高速和低速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点评):
我想画类似图上一个8位从动轮,可是从动轮画不出啊,谁给个草图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筱虫 还有这里。感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水5
@Cavalier_Ricky 总感觉红色和绿色凸轮有点别扭(绿色凸轮是推动亮绿色辊子吧), ...

形状锁合,防止转速高的时候从动件和凸轮分离。

网友(点评):
水大大!!!!我20 楼的 8位从动轮的配合的主动轮画不出了。在装配体里可以旋转零件演示,但是motion分析的时候转不动。求小轮的画图思路 见下楼我的图

楼主:
可以在装配里里 选择“旋转零件”  物理动力学   演示。  但是motion分析不行。
我不知道小轮的那个缺口是如何设计的。 大轮可以画出。 @喂我袋盐 @caicai2011 @工人师_OgIOQ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装配里里 选择“旋转零件”  物理动力学   演示。  但是motion分析不行。
我不知道小轮的那个缺口是 ...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楼主:
这就是我要使用的结构!!!@工人师_OgIOQ @水水5 @threetigher

楼主:
这是目前的动画,拨盘的缺口凹槽尺寸是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假如把一齿的增加到二齿或者三齿,转速变慢,各机构的疲劳是不是能提高几倍呢?

网友(点评):
我这个负载很低,几乎可以忽略。拨盘的锁止弧我不会画,现在考虑用 不完全齿轮机构

网友:
这些东西我认为对于做非标的人了解就行,这些无非是实现间歇运动,但实际分割器或者伺服电机直接就能实现间歇运动的效果,而且都是标准件

网友:
@记下星光 两个间歇运动的lz交流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目前的动画,拨盘的缺口凹槽尺寸是不明白的地方!

@阳光MAN @hoot6335  各位大侠指点下主动轮 1s/转 采用这样的结构合理吗(超轻载)就是机构重量。 另外主动轮锁止弧不知道设计规则

网友:
为了混分。。。。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形状锁合,防止转速高的时候从动件和凸轮分离。

一般的形闭都是静态的,这种动态的很有新意!按照分析,应该是高速重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轮的一种应用。不知道高速和低速是怎样定义的。

这粉好像直接硬碰硬磨下来的,没看到热处理和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目前的动画,拨盘的缺口凹槽尺寸是不明白的地方!

在槽轮机构方面,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践经验,
兄弟既然找我帮忙,受宠若惊之余,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首先,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这个东西对制造精度装配精度要求挺高,调试起来麻烦,磨损了不好修复,所以还是建议你用凸轮分割器,虽然确实贵点,我们是搞非标的,不是搞槽轮的。或者至少,用点好的硬点的材料,提高寿命。
其次,motion的问题,建议你提高分析精度试一下,motion不会动的根本原因,是划分的帧太少,一帧的时间太长,包含了太多的动作,也就是忽略了太多的细节,所以无法解出了。
解决了motion的问题,我想,利用motion计算出从动轮的曲线,也是很容易的事了。
假设你的一个间歇运动是1秒,那么这个每秒帧数应该至少加到100,这样就是一个间歇运动分成100份来模拟。如果一个间歇周期是0.1秒,那么就设成1000
  记得一个老师说过的,我们改这些参数的目的,首先是让模型能够收敛,收敛才能够计算出结果。收敛了有结果了之后,再逐渐的增加一些选项以提高精度,接近真实值。     修改这个每秒帧数,就是让计算收敛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可以适当的加点阻尼实验一下。

网友(点评):
感谢水大大的细致点评。实验了下单纯提高帧数没有效果。不研究这玩意了,买个二手的三共间歇分割器1000多快钱,这样保险些。进论坛后发现好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点评):
把你的SW发我邮箱,我有空motion下试试

网友:
学习,长见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