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减速机和液压,进来看下?

楼主(2017-09-26):
如下图,减速机里面的油液位,跟小管子的液位还有透明软管的液位,相平吗?,还有减速机的轴承是泡在润滑油里面的吗?

网友:
全部浸泡在油里,不成水泵了?

网友A:
中间不是有个观察孔吗?到观察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是有个观察孔吗?到观察孔位置。

轴承不泡在油里,轴承怎么润滑?,下面的油对轴承的作用是?

网友:
你这种算M2安装,里面油加的是最多的,否则最顶端的输出轴承喷浸不到。油位就是透明管位置齐平。

网友:
你这个装了两台减速机,主机是什么设备?

网友:
飞溅润滑,一般减速机轴承最下面滚子的一半浸泡在润滑油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不泡在油里,轴承怎么润滑?,下面的油对轴承的作用是?

    你最好查一下你那个品牌的减速机的加油标准。有油窗的话,就是到油窗的中心以上。肯定不是把油注满。
    加油过多,会搅油动能损失增大,动力有损耗。导致温度升高,导致润滑油粘度降低,导致润滑不良,润滑油泄漏。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看轴承是怎么润滑的。你把所有齿轮都当成螺旋桨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不泡在油里,轴承怎么润滑?,下面的油对轴承的作用是?

https://wenku.baidu.com/view/3c81a2edaeaad1f346933f53.html

网友:
液面是相平的

网友B:
液面是相平的,轴承是有部分在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面是相平的,轴承是有部分在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查一下你那个品牌的减速机的加油标准。有油窗的话,就是到油窗的中心以上。肯定不是把油注满。 ...

大佬   油窗是指那个透明孔吗 , 不知道为什么 通一种型号的减速机  那个透明孔有的在下面那个孔 有的在上面那个孔  不是统一的?

而且 我们这里用的减速机 一般是斜齿轮的  从R37到100+的都有 ,不清楚是不是没种型号都要把油 浸泡到轴承那里?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用的行星减速机里面都是用VG320的润滑油,用密封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油窗是指那个透明孔吗 , 不知道为什么 通一种型号的减速机  那个透明孔有的在下面那个孔 有的在 ...

      同一个型号的减速机, 减速机安装位置不一样,加油量是不一样的(特殊型号除外),观察窗和透气阀的位置不一样。这个在采购的时候要标明安装位置,同个型号不同安装位置的减速机其实不一定是同一个减速机,因为观察窗、透气阀位置不一样了。不要用错了。不要纠结于是不是把油浸泡到轴承那里。你可以找一本减速机技术手册看一下。手册上都有这些东西,有对应型号的加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型号的减速机, 减速机安装位置不一样,加油量是不一样的(特殊型号除外),观察窗和透气阀 ...

同一型号 5台减速机,减速机的观察口都不一至的,我怀疑是乱搞的,表面还有锈迹的,还是刚买回来的! 选型书上没有看到加油量,我想问下全部型号的减速机把有 加到 轴承位应该没问题把? 我问了减速机的供应商 他说加到轴承位,但没有细说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型号 5台减速机,减速机的观察口都不一至的,我怀疑是乱搞的,表面还有锈迹的,还是刚买回来的! 选 ...

这样是我不清楚。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920e1cbb4cf7ec4bfed07f.html?pn=51

         这个是SEW减速机的技术手册。你可以看一下他跟你规格类似型号的减速机加油量。如果你的减速机品牌比较出名,网上搜一下有没有技术手册什么的。要不问你们供应商的技术要,销售可能不懂。

网友:
润滑油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否则不但起不了润滑降温的作用,反而会损坏减速机。建议你咨询厂家技术人员,或查机械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