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怎么才能打开UG10.0的图纸

楼主(2017-09-26):
UG4.0怎么才能打开UG10.0的图纸。格式该怎么转换,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让UG10把文件另存为中间格式,还得是低版本的中间格式,这样UG4去打开低版本的中间格式

网友:
存为.x_T格式就可以打开

网友:
UG4.0l楼主用的还是32位XP吧?该升级了。

网友:
STP合适,这个是最常用,也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