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锥齿轮的轴向窜动

楼主(2017-09-26):
如题,m为0.5齿数为16的锥齿轮主动轮安装在微型直流电机的输出轴上,怎么防止锥齿轮转动(3000rpm)时,产生的轴向窜动

网友A:
固定不住吗?

网友B:
只能调整垫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调整垫调整

但是也只能在电机跟锥齿轮中间调整吧,另一端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二个同时调,否则啮合长度方向成否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不住吗?

固定不住...

网友:
加固定环,米思米上面有卖的,自己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C:
锥齿轮和电机轴如何固定的?

网友:
这个用选用最合适的键销了

网友D:
他这是微型电机,各位是否应该考虑下是否有空间来额外增加固定装置。
类同于玩具汽车的电马达,锥齿直接就套在电机轴上,电机轴实际上有很大的轴向窜动。转速高了,碰到阻碍,就可能让齿轮打滑(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是微型电机,各位是否应该考虑下是否有空间来额外增加固定装置。
类同于玩具汽车的电马达,锥齿直接就 ...

是的,这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锥齿轮和电机轴如何固定的?

因为零件都比较小,而且因为空间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想到利用配合关系

网友:
锥齿轮肯定有轴向力产生,关键是如何消化掉.一般电机轴只承受径向力,改成直齿轮与电机相连,下一级传动再用锥齿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