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cnc铣304不锈钢

楼主(2017-09-26):
新人求教,不锈钢的一个小配重块,现在只有∅4r0.5的圆鼻刀,求大神给个参数!!

网友A:
根据铣刀材质来确定铣削参数,这么小的铣刀,注意转速高点,进给慢点,吃刀量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铣刀材质来确定铣削参数,这么小的铣刀,注意转速高点,进给慢点,吃刀量小点

有没有大概得参数,刀是硬质合金刀,别的不清楚了,半路出家的小菜鸟一个……

网友:
平面的话飞刀带掉的热量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概得参数,刀是硬质合金刀,别的不清楚了,半路出家的小菜鸟一个……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高转速,低进给量

网友:
吃到量0.1mm,进击给个50mm/min,转速根据你的床子自己给把,5000.               呵呵,你就一个刀玩个屁啊,这么小的刀要加工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
新手报到

网友C(2018-01-17):
给你个大概的,D2铣刀,Z向切深0.5,转速6500,F800,铣槽。
D6铣刀侧铣,Z向切深2.5,侧向切深2.0,转速4500,F800
D6铣刀侧铣,Z向切深6,转速4000,侧向切深21.0,F600
实操数据,看你的刀了。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大概的,D2铣刀,Z向切深0.5,转速6500,F800,铣槽。
D6铣刀侧铣,Z向切深2.5,侧向切深2.0,转速4 ...

这样干刀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