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推算一个数据

楼主(2017-09-26):
我这个有个小车带动重物在滑轨上拖行,想采用普通电机配蜗轮蜗杆减速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小车带重物总重约2000kg,最大移动速度0.068m/S,加减速时间0.5s,想确定一下电机与减速机型号和齿轮齿条型号,我自己计算了一下,电机功率只有200w,减速机速比90,齿轮4模的,算的很小,有点不自信,想请大神给验证一下我的计算是不是有偏差

补充内容 (2017-9-27 10:32):
不好意思丢了数据,1、使用了车轮,2小车与车轮轴采用UCP轴承连接。3、我这个计算中摩擦系数取了0.03,机械效率取了0.6

网友A:
做设计还是自己算。别人告诉你的结果你敢相信吗?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小车有车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还是自己算。别人告诉你的结果你敢相信吗?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小车有车轮吗?

对的,lz首先要交代车轮。车路都没有,算出来的结果,那只能呵呵了。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C:
用脑子想想啊200W的电机多大,2000kg的玩意多重
减速比90,齿轮能不能hold住,减速机输入功率200W?输出功率200*90=18000W
齿轮能不能hold住不知道,真不怕电机烧掉?

网友:
减速机还能扩大输出功率?

网友:
低速重载的工况是有可能以“小”驱“大”的,只不过你要核一下机械结构的强度够不够用。正所谓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还是自己算。别人告诉你的结果你敢相信吗?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小车有车轮吗?

有车轮的,轴承也有,采用UCP带座轴承

网友D:
有一个简单的公式P=Fv,
根据你的速度和功率,F才3N左右,
那么静摩擦力也就是3N左右,摩擦系数大概0.00015,这还没算静摩擦力会略大一些
当然,你是带轮的,但是滚动摩擦真的有这么小吗?还是你的小车是在斜坡上向下运动?
缺乏轮子直径和摩擦系数相关的信息,没法儿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脑子想想啊200W的电机多大,2000kg的玩意多重
减速比90,齿轮能不能hold住,减速机输入功率200W?输出功 ...

2000kg只是物重,有车轮轴承的状态下驱动力仅仅只需要几十公斤,我需要的驱动速度只有0.06m/s,为什么200w不能驱动?还有减速机并不能增大功率,只能由于耗能而减少输出功率,请你理解这么个工况,真正需要正视的是启动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滚动摩擦系数

滚动摩擦取0.0015,取了20倍安全系数也就是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还是自己算。别人告诉你的结果你敢相信吗?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小车有车轮吗?

我并不是想要别人的结果,我自己计算过了的,想要大家帮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简单的公式P=Fv,
根据你的速度和功率,F才3N左右,
那么静摩擦力也就是3N左右,摩擦系数大概0.0001 ...

F=P/V=200/0.068=2941N

网友(点评):
多谢指正,我把功率的单位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kg只是物重,有车轮轴承的状态下驱动力仅仅只需要几十公斤,我需要的驱动速度只有0.06m/s,为什么200 ...

輸出功率
0.38                                                             Kw
額定力矩
1.2                                                             Nm
最大力矩
4.6                                                             Nm
額定轉速
3000                                                             rpm
最大轉速
3000                                                             rpm
轉動慣量
0.9                                                              kg.cm^2

楼主:
我的推算

网友E:
哥哥,我随便算一下功率都在1964w,电机功率至少要在2000W以上。同时还要保证扭矩够大。

网友(点评):
应该不需要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哥,我随便算一下功率都在1964w,电机功率至少要在2000W以上。同时还要保证扭矩够大。

请问你的计算方法与计算公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滚动摩擦取0.0015,取了20倍安全系数也就是0.03

滚动摩擦是指轮子外径与行走面的摩擦,不是轴承自身的摩擦
轮子外侧材质是什么,行走在什么路面,根据这个选摩擦系数
这么说吧,一般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功率是250W以上的,一般的小轿车1.3吨以上,SUV1.7-2吨
如果是橡胶轮在水泥地面,你觉得能不能可靠的拉动呢?
实际生活中挂空挡,是可以缓慢推动的,200W的电机可能也差不多,但长时间工作可靠性就会是问题,
考虑到涡轮蜗杆以及齿轮的传动效率损耗,你的设计余量应该是很小了,甚至可能是不够用的,尤其是启动和加速的时候
如果能贴出计算过程和选数据的过程,更方便大家讨论
百度百科里动摩擦因数图供参考

网友:
我也要算一下这个东西,有借鉴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动摩擦是指轮子外径与行走面的摩擦,不是轴承自身的摩擦
轮子外侧材质是什么,行走在什么路面,根据这 ...

我在15楼贴出了自己的计算过程,请您看一下那些地方有遗漏或者不合适的?多谢大神指点,理论上我的计算200w应该是足够的(比竟还选了2的安全系数),但实际肯定不能这么去选择,那么实际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呢?又改以什么为参考呢?不能凭空去选2kw或者3kw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15楼贴出了自己的计算过程,请您看一下那些地方有遗漏或者不合适的?多谢大神指点,理论上我的计算20 ...

你那个表格,看不到太具体的逻辑计算过程,实在不好说,另外,滚动摩擦不是滚动轴承的内部摩擦,是轮子外缘在行走面的摩擦
其次,你是否已经有选型,还是纯理论计算,减速比90的减速机,会有好多齿轮,甚至是多个减速机串起来的,个头可能要远比200W或者370W的电机大,结构和空间都会是问题,最终的计算验证是要以实际用到的零部件为准的;还有一点,齿轮传动效率0.93是两个齿之间,减速机是会有很多级齿轮组合成的,有多少级就该乘以多少个0.93,这才是减速机的最终传动效率,减速比90,传动效率会低很多

网友:
我比较(懒)喜欢简单的算法,思路如下:
P=Fv,F就是牵引力,等于总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匀速时最小牵引力,考虑还有加速过程,Fa=ma,相加是总牵引力,功率算出来了
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摩擦力,牵涉到摩擦因数,分滚动摩擦,静摩擦(启动瞬间会涉及到)和动摩擦(这里用不到),前两个因数你要查出来算一下实际需要的最小牵引力,这里需要知道行走的车轮外缘的材质以及行走面(地面)的材质,才能确定摩擦因数,应该不会是0.0015那么小的
另外,有了牵引力,还要知道行走车轮的外径,这样就能算出来需要多大扭矩来推动车子了,扭矩是由减速机提供的,从而反推出减速机需要的扭矩,根据减速比和传动效率,反推出电机需要的扭矩
有电机的功率,扭矩,再有了转速,就可以验证下三者是否匹配了    T=9550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