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情况下,选用何种粘合剂/胶水合适

楼主(2017-09-27):
由于操纵机构手柄装配后,配合的关系,存在轻微晃动现象,因此装配时,用AB胶将两者粘合住,但是AB胶2分钟左右,就凝固了,不能再次使用,浪费较大,请问高手,这种情况用可以用何种粘合剂。
手柄材料:PA66+GF30
金属杆子:35crmo,表面电镀处理
装配环境:两者配合处处于密闭环境。

网友:
有AB胶混合胶枪,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玻璃胶可否

网友:
玻璃胶有点软,而且干的慢,你难道不会一次少兑点吗?

网友:
AB胶有慢固化的呀

网友:
我建议采用厌氧螺纹胶固定较好

网友:
可以试试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初固化时间约30分钟,固化后强度高

网友:
可否用热熔胶?若是必须用AB胶,也可以用双泵热熔胶机,配合两条胶管,同时分别泵出AB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可联系苏州博伦热熔胶机有限公司,童辉 QQ 610950901 电话:1500621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