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填充有什么填充剂

楼主(2017-09-27):
铝材5052焊接后的缝有什么填充剂,使得表面平整。因为表面要喷漆,温度220度左右,希望大神们给我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打点腻子

网友(点评):
应该是烤漆用的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腻子

这个时间长了会掉吧

网友:
财政赤字幸福的身份问题的方式个豆腐干梵蒂冈地方

网友:
不允许在焊缝中间加塞其他填充物的原因是因为在焊缝中间加塞其他填充物会导致:
1、焊接接头熔合不良;
2、易产生裂纹、气孔等缺陷;
3、大幅降低焊缝强度。
因此,在钢结构焊接规范中不允许在焊缝中间加塞其他填充物,以免强度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