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机构设计:负载100kg,高100mm

楼主(2017-09-27):
       想设计顶升机构,负载100kg,高度100mm,目前有两种方案,1是剪刀叉结构,2是丝杠加滑轨结构
       两个各有什么优缺点,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提下意见,谢谢!
1

2

网友:
也可以提升顶升要注意刚性强度,以避免失稳.

网友A:
第一张图好像在这论坛里见过,你那个方案2咋升降?

网友:
剪叉机构须注意最低点启动时负载奇大。自制机构构件精度不好时运行平稳性较差。好处一节省高度空间,不过这个优势在似乎在这里意义不大;好处二不需额外导向,成本较低。

网友:
個人習慣絲杆+滑軌,結構清爽簡單。剪刀叉本人沒有用過,但是覺得機械鉸鏈件多,需要注意很多細節,愚見請參考

网友:
还是剪刀叉结构普通的运用非常广泛。很多货柜平台那么重的都用这个结构,不过比较多是采用电动 或液压.

网友:
螺旋升降机

网友:
貌似两种方案都用到丝杠了,载荷100kg,要注意丝杠的磨损,如果使用频繁的话,磨损会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好像在这论坛里见过,你那个方案2咋升降?

垂直放置

网友A:
垂直放置用不着怎么精密,没见楼主在剪叉和导轨间犹豫吗,其实去买个丝杆升降机就可以了,马大哥家多的是。不清楚楼主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直放置用不着怎么精密,没见楼主在剪叉和导轨间犹豫吗,其实去买个丝杆升降机就可以了,马大哥家多的是 ...

还带四个轮子,拖着就走。

网友:
有专用的丝杆升降机

网友:
叉式成本省,高度空间也相对小,注意用料强度。

网友:
要是没啥要求直接买现成的提升机器吧,非标加工费很贵的,稳定性也没有保障

网友:
就剪刀叉的看成本低,加工简单,操作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好像在这论坛里见过,你那个方案2咋升降?

立着放滑块带动负载

网友:
剪叉精度没导轨丝杠的高

网友B:
气缸或油缸横向推一个楔形块,举升的板用四导柱定位。

网友:
剪叉结构成本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缸或油缸横向推一个楔形块,举升的板用四导柱定位。

我也想过这机构,就剪叉,高度有限,但起始力矩大,和普通液压升降是反的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吧

网友:
建议滚珠丝杠,剪刀车看似简单,但铰接处的精度等级,机加工和装配都需要经验,另外,费用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这机构,就剪叉,高度有限,但起始力矩大,和普通液压升降是反的

剪叉常见到但是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什么样。以前的公司流水线上的定位举升都是用气缸横向推锲形块的形式,精度很好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剪叉常见到但是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什么样。以前的公司流水线上的定位举升都是用气缸横向推锲形块的形式 ...

真的吗,有机会拍两张照片发上来参观一下。我一直想设计一个那样的结构,因为机器生产时有原材料需要小幅度的升降,负载200公斤左右,升限200mm以内,不用精确定位,升降机构最低150左右,就是车间常见的那种木托盘高度,液压的成本高且体积大,因为有电机液压泵之类,气动如果照传统液压那样剪叉顶升,起始时力矩肯定不够,楔形倒是起始时力矩很大

网友:
哦,已经是以前公司,前任了,看来是拍不到照片了

网友A:
我以前还设计过一个升降小车,机器上垛料用,负载800公斤,升限500,最低200,尺寸2000X1000,能自动升降,成本不超过5000块,且能推着满车间跑,卸完料还可以推到机器旁接着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有机会拍两张照片发上来参观一下。我一直想设计一个那样的结构,因为机器生产时有原材料需要小幅 ...

那个结构不复杂,就是标准的四导柱举升,只不过把竖直直接顶的气缸换成横向推楔形块的结构。然后举升之后如果要保持的话可以再加个插销气缸插到楔形块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还设计过一个升降小车,机器上垛料用,负载800公斤,升限500,最低200,尺寸2000X1000,能自动升降, ...

这种的是用电机加链传动的吗?成本怎么控制的,感觉堆个架子出来都得几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结构不复杂,就是标准的四导柱举升,只不过把竖直直接顶的气缸换成横向推楔形块的结构。然后举升之后 ...

导柱这个需要一定的精度,楔形施力点也不是在中心,平台尺寸大负载太偏离中心容易卡死,关键是我不想用导柱,否则导柱会影响平台外形,我就是想还是剪叉机构,气缸楔形滑动顶那个剪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是用电机加链传动的吗?成本怎么控制的,感觉堆个架子出来都得几千了。

是电动液压的,而且还不是低成本劣质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柱这个需要一定的精度,楔形施力点也不是在中心,平台尺寸大负载太偏离中心容易卡死,关键是我不想用导 ...

楔形块不一定只能用一个,多个阵列然后用侧板连接就能把重心调整到一条线上;楔形块再宽点就成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楔形块不一定只能用一个,多个阵列然后用侧板连接就能把重心调整到一条线上;楔形块再宽点就成面了。

一条线那是很容易的,但楔形从中心偏左滑到偏右,这施力点(线)和负载不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动液压的,而且还不是低成本劣质产品

能给见识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线那是很容易的,但楔形从中心偏左滑到偏右,这施力点(线)和负载不重合的

有四导柱就能分散力了,所以原先那个公司就这么用的。剪刀那个我没用过不知道使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那个2000X1000的液压升降小车是这样的,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常见的液压升降平台,尺寸1000X1000,它就一直趴机器出料那里,电源和控制信号由机器提供,然后再有一张2000X1000的平板小车,高度比液压平台高1公分,工作时平板小车推到液压平台上,然后由液压平台驼着平板小车升降,卸货时液压小车降到底,这样平板小车就可以推着满车间跑了。为了方便卸货,给用户配两辆小平板车,交替卸料

网友:
由于机器结构的原因,小平板车是需要推到机器肚皮里的,所以那液压升降平台有定向的滚轮,可以前后挪动。液压升降平台就是常见的剪叉结构。本来说设计成纯电动的,但从未设计过剪叉升降,所以直接找液压升降机厂家买的升降平台,自己就做个小平板车,相当完美

网友:
剪刀叉结构加工不好  容易晃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设备工况是咋样的 直接买升降机不能满足使用吗?我做过结构类似的小东西 ,升降是靠直径200左右的汽缸,上边的托盘加物料百十公斤左右,动作快,因为用料足足够结实,除了汽缸是易损件 ,其他地方基本不坏。缺点是冲击大,价格偏高,不包括一个1.5KW的电机售价3W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设备工况是咋样的 直接买升降机不能满足使用吗?我做过结构类似的小东西 ,升降是靠直径20 ...

成本3W还是售价3W?不过我一直对缸径大的气缸没好感,兼容性不好不常见,没搞过采购,这只是自己的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成本3W还是售价3W?不过我一直对缸径大的气缸没好感,兼容性不好不常见,没搞过采购,这只是自己的臆想

含税售价三万 不算人力成本 加工之类成本接近一万 这个玩意儿基本是友情价 客户当时有一个类似的设备 也挺好用 就是强度不够 总出小毛病 经常开焊 硬赖着叫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用了近两年了 就换过铰链上的轴承
我做这个设备是给轮胎厂成品线做的 要求就是动作快 结实耐用 好维护 设备频繁使用 对精度倒是没有要求 而且循环载荷冲击大 丝杠螺母副这么不适合用在这里
气动成本很低的 一般厂子都有压缩空气 接过来就行 我没理解你说的汽缸兼容性的问题 除了特殊形式的汽缸 一般不同品牌的气缸只是细节不一样 使用时更看重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含税售价三万 不算人力成本 加工之类成本接近一万 这个玩意儿基本是友情价 客户当时有一个类似的设备 也 ...

在我的感觉超大缸径的气缸属于怪物,用户更换时不容易采购。气动的成本不会太低,空压机房,几十上百千瓦的电机在那24小时运行,那就是钱啊,能量,都是钱转换而来的,做功,都需要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感觉超大缸径的气缸属于怪物,用户更换时不容易采购。气动的成本不会太低,空压机房,几十上百千瓦 ...

好吧

网友(点评):
呵呵,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考虑太多使用时的电费成本的,除非大功率加热

网友C:
你咋在楼中楼回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咋在楼中楼回复的啊/

楼中楼,那是跃层

网友:
。。。
不会盖房子啊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链条提升的顶升移栽结构

网友:
一个气缸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抬升高度低,负载轻,最终采用楔形块的方式

网友:
有集中气源的话 可以采用气缸+直线轴承+导向轴 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好像在这论坛里见过,你那个方案2咋升降?

立起来

网友:
这也成本太高了不,马大哥家的螺杆升降机,比这丝杠导轨不知道好使多少倍

网友:
导柱定位 稳定性就不那么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