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夹具叫什么,哪里可卖?

楼主(2017-09-27):
请大家指导一下哪里卖这种夹具,谢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这个没见过啊,不知道

网友:
似乎可以DIY啊

网友A:
用在什么上面?  和光学中的 透镜夹持器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上面?  和光学中的 透镜夹持器很像

对就是光学上的,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165457abAjy10&id=526227237823&_u=r2o2aelg03e2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165457abAjy10&id=526227237823&_u=r2o2aelg03e2

好像多头钻上面的多轴器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找个加工厂,订做一个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自己都可以做了

网友:
这东西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