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2自攻螺钉和塑料件底孔装配滑丝现象

楼主(2017-09-27):
请教各位,如何有好方法应对ST4.2自攻螺钉和塑料件底孔装配时,经常滑丝的现象。
我司两个组装件,塑料底座上有4个安装孔,孔径为∮3.7±0.1,材料为PA66+GF30,单边孔边及厚度均很厚。装配用的自攻螺丝为ST4.2规格,两者装配时,经常出现滑丝的现象,滑丝的件取出后,塑料基层沿着自攻螺丝螺牙一圈附着。经过测量,自攻螺丝尺寸分布为4.05-4.15之间,底孔为尺寸也符合尺寸要求。
针对以上请了,请教高手,有啥好方法,可以减少滑丝的概率。或者根据你们的经验,分析滑丝的主要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你加的扭矩大了,螺钉到位以后又转了两圈,这个要使用一个合适的扭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加的扭矩大了,螺钉到位以后又转了两圈,这个要使用一个合适的扭矩吧

已经扭矩设置至要求最小值了,但还是会有滑丝的。

网友B:
我也是判断是扭力太大了

网友:
底孔尺寸太大。用3.4的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判断是扭力太大了

拧螺丝的扭矩太大了?我们是用自动工具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螺丝的扭矩太大了?我们是用自动工具拧的。

自动工具也有扭力的,可以调

网友C(2018-12-25):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滑丝了涂胶水返修或者换大一号的螺丝。

网友(2020-10-27):
是不是打螺丝时转速太高,热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