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粗糙度对电镀的影响

楼主(2017-09-27):
这是不同1Cr13,在不同表面质量的情况下进行电镀的几个专项质量情况分析
第一组研究的是电镀后的裂纹情况,可以看到粗糙度越低裂纹越少;
第二组研究的是电镀后结合面质量的问题,发现在粗糙度越低,结合面处的裂纹、气孔越来越小,结合面处更加平整;
第三组研究的是电镀后致密性,不用的镀前粗糙度,采用同等压力进行打压,周边裂纹情况随着粗糙度的降低有所改善;
电镀的裂纹、致密性、结合状况都会严重影响到电镀层寿命以至工件的使用寿命:影响耐腐蚀情况;

楼主:
实验表明在相同镀铬层厚度要求下(0.07~0.09 mm),镀前表面粗糙度越差,镀后工件镀铬层表面粗糙差,孔隙率越高,镀层不完整越明显,镀层与工件表面的附着力差,更容易锈蚀,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验表明在相同镀铬层厚度要求下(0.07~0.09 mm),镀前表面粗糙度越差,镀后工件镀铬层表面粗糙差,孔隙率 ...

电镀前提升光洁度降低粗糙度数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采用豪克能技术进行加工效果更棒!!

网友:
加工后的刀痕严重的话,电镀后会看见的

网友:
电镀是自然沉积,镀件表层什么特性电镀后效果会如实反映。 对于镀硬铬通常要求半精/精磨,有尺寸要求的镀后还要求精磨。镀亮铬就是靠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