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问题

楼主(2017-09-27):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最近遇到了一些很困惑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一台设备在别的地方加工时好好的,把设备挪个地方做产品毛病一大堆还不稳定不知道为何,像刀具,工装,参数,地平,温度,产品等等一系列能考虑到的都考虑进去了,经过调整还是不行,调试的人员也都是干了十几年的师父,而且还是一个技术团队在弄,搞了大半个月没弄好,最后大家的结论是此地方风水不好
       第二个问题:我们有的设备是进口德国的,当时买设备的时候我们的技术部门也去了德国那边进行了实际考评,各方面都OK,结果等设备运回我们公司开始做产品时问题来了,我们的产能达不到,当时考评的时候在德国那边做的时候是OK的,也在德国那边做了批量验证。运回国内刀具,工装,产品等也都没动过,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我们这里风水不好
       第三个问题:我们做项目的很多人问我们技术部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和国外做同样的产品用同样的设备,同样的刀具等等等,我们做出来的产品稳定性,质量,产能等都没有国外的好。技术部门给出的结论是:风水不好。
       我想这个“风水”问题应该大有深意,不知道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
风水有关系的。
比如一些工程什么的施工的时候都放炮,还有钢厂投产的时候也是看点的,也放鞭。
但是比如楼主说的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仅仅是实物拿回来了,但是隐含的一些工艺,注意事项,各种经验啊什么的(非实物的)没领悟到位。

网友:
我们这里也经常风水不好,产品时不时出问题,配件时不时又出什么毛病,我个人认为还是管控没做好,但管控又不是一下搞定的,而且有一些东西是真的要靠人去保证的,换了个人就是不行,我深深的受伤……

网友:
风水当然有关系了, 要不请我去看看。

网友:
赞助两张网上的经典照片

网友:
天时,地利,人和~~~~~~

网友:
无能的时候,和古代人一样,来个安慰和推脱,蛮好的方法

网友:
也有可能“风水不好”是你们公司某领导的口头禅或者经典语录。。。被广泛应用而已
总之,段子就不要当真

网友:
要是硬件一模一样买回来就能造出德国一样的东西,那要人干什么?原材料是一样么?所用的人和方法一样么?
质量管理有一个说法叫精确拷贝,不是准确拷贝,那怕你自己公司内部的设备移动了下,生产的产品质量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所以一般质量体系严格的客户对供应商审核时要求人机物法环变换时要通知他们,审核过后才能继续批量生产
再说风水,风水学的确有他科学的方面,最好理解的就是环境影响了人的心情,从而反映在他的行为上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风水说的是心理阴影吧
设备换了位置,光线、地平、物料摆放都发生变化,影响操作人习惯,影响质量是有可能的
国外设备到了国内,使用条件,工人熟练程度、原材料是否达标等等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归根到底,是人、环境、物料都达到国外标准了
你弄个法拉利在F1赛道上跑和到沼泽上跑能是一个速度

网友:
本人有段时间仔细考虑过“风水”这件事。
后来是这样理解的。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个大磁场,然后,在你个人生活的局部区域,有一些物体的摆放,周围环境的地势(山,树,河),会影响你生活区域磁场的布局(或走向,或强弱)。而人体对磁场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轻微反应(有的往好的方向,有的往不好的方向),从而导致影响长期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人(也就所谓人杰地灵)。
你那机床也是。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风水也是一种科学!

网友A:
“风水不好,祖坟位置不对,命背”等等,都是国人对自己无能的一个托词。

网友:
20年前我去过福建的水泥厂和轧钢厂.....有些事情真的讲不清,将牲畜和水果放置上去做法后机器运转正常。

网友:
买些鞭炮回来,蹦一蹦牛鬼蛇神开个玩笑
你这种情况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最后发现,客户使用的切削液品牌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浓度也不同,改过来之后就好了,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楼主真的考虑过 原材料吗》??      这原材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能看出来的,要质朴分析的,哪怕里面有差了一点点稀土也是不一样的,还有温度湿度环境注意过吗?

网友:
当不能用现有或说已掌握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回答并找出原因的时候,用来的说辞回答,以免堵得慌!

网友:
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要科学对待,至于风水问题,我们要区别对待。
我有个高中同学在昆明上了个大专,他不好好读书,跑去跟别人学风水,毕业后就出师看风水,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也混成了所谓的风水大师,混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不信这一套,但是他们风水体系里面说的一些歪理,但是值得思考一下:我们人类的感官在这个世界上的认知还只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比如眼睛看到的只是可见光,耳朵听到的只是频率很窄很窄的区间段的声音。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人类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就算是高科技研究,知道的也可能只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
关于这个论点,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思索,古人就思考过最大和最小的问题:宇宙有边界吗?如果有,那边界之外又是啥?
东西最小是什么?无论那个粒子是多小,总能从中间切断一分为二吧?现在能探知的什么质子、中子、电子、什么夸克,能不能栽分?我想肯定是能再分的,就算现在不能,也不能代表以后不能,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风水这东东,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现场管理5M就是也。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给设备开个光把,有时候就差这点,是不是吵到什么大仙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老板钱烧的不够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水不好,祖坟位置不对,命背”等等,都是国人对自己无能的一个托词。

反过来,某人奋斗后飞黄腾达,大师们则附会到风水好云云,仿佛一切天机尽在掌握中!

网友:
第一,住宅和公司选址类的风水还是要看的,风水,是科学,并不是大伙认为的歪门邪道,有一门学科就是风水学,比如,坐北朝南,西北靠山,东南有水,这是根据中国的气候特点选择的,很有科学依据。

网友B:
第二,你们公司的问题,不是风水问题,根本结底,应该是人的问题,就比如,一把qiang,有人可以百发百中,有人一打就歪,难道怪qi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你们公司的问题,不是风水问题,根本结底,应该是人的问题,就比如,一把qiang,有人可以百发百中, ...

先要搞清什么是科学,还要明白欧美国家的对科学的定义,与国人对科学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搞清什么是科学,还要明白欧美国家的对科学的定义,与国人对科学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中国,季风气候,夏天,主要从海上过来的东南风,冬天,从西北来的寒流,所以西北有山,东南有水,这就是有科学依据的,还有有些地方不适合居中,其实基本都是重金属超标等等问题,所以这就是科学。易经,好好看看,有用的,不过说的没那么科学而已。

网友:
风气和水土! 简称风水。
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推诿说是大家不懂的问题, 这是风气不好。
水土--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水和泥土,还有本地的特色,且是可能造成极大变差的潜在“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