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拧内六角螺丝的拧紧力一般是多大?

楼主(2017-09-27):
使劲拧紧的话,作用 在扳手上的力
,另外,该力与用力矩扳手相比,大多少?
没用过力矩扳手,也没见过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验过,如果要求不严就用扳手拧紧就行,如果要求比较严格,就用力矩扳手

网友:
德国工厂的装配钳工都是用扭矩扳手,那是标准,咱们国家的企业图省钱,所以很少买扭矩扳手

网友:
如果没有扭矩扳手,有点经验的师傅在拧紧常用的螺母或螺栓时心里都有点数,刚接触这行业的可能会把小直径的拧断或拧圆头!

网友A:
这个帖子附件内有。下载就是了
http://www.cmiw.cn/thread-492742-1-1.html

网友:
拧到拧不动就完事,钳工的水平不同,关键位置一定要强调力矩

网友:
建议不要有这种思想,按扭矩扳手为准,因为扳手施力点不同,作用力大小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附件内有。下载就是了
http://www.cmiw.cn/thread-4927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