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图求助

楼主(2017-09-27):
向大侠们求教,想画个涡状线形的凸轮,但封闭不了,做不了拉伸

网友A:
你画的涡状线叫特征曲线,不是草图曲线,二者是两个东西,当然不可能合并。
你必须把特征曲线转换成草图曲线才行,方法是在草图绘制状态下,使用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点评):
一言点中,我还专门试了一下,正解,平时没遇到这种情况还没研究过,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涡状线叫特征曲线,不是草图曲线,二者是两个东西,当然不可能合并。
你必须把特征曲线转换成草图曲 ...

谢谢大侠,试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
如果交接的线地方改圆角,还是可以拉伸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画啊,平常多练练

网友:
打扫打扫打扫发送发达省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试了一下,可以了

格瑞特热天风格豆腐干梵蒂冈豆腐干豆腐干豆腐干梵蒂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