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法:大直径圆柱装配易卡住

楼主(2017-09-27):
       请教下各位同行,如图所示,图中箱体为隔爆型防爆箱,绿色箱盖与红色箱体固定环的配合尺寸为φ410H8/g7,国标要求两者的最大间隙小于0.2mm。箱体材质为Q235A,箱盖为铝合金6061。大直径小间隙装配时,稍微有点倾斜,很容易卡住,装进去拿不出来,拿出来装不进去,好尴尬!!求个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先是尽量端正了往里边装,如果卡住了,找个塑料锤,轻敲高点,转圈敲,直到装进去

网友(点评):
问题是装进去了,拿不出来。

网友(点评):
拿不出来也可以这么敲的,敲正了就拿出来了

网友B:
你可以在盖上弄三个螺纹孔,用螺栓把它拔出来,还可以弄几个导正的。

网友C:
在绿色箱盖与红色端面接触位置上加工出一些均匀的工艺螺纹孔,用于装配和拆卸;
拆卸时,均匀拧动将端盖取出;
组装时同理,歪斜时使用螺钉顶正,即可装配进去。

网友:
配合面改成圆锥。

网友:
装肯定是铜棒,橡胶锤一圈圈敲了,拆出来建议盖子上来一圈均匀的螺孔反向顶出来

网友D:
这个图好眼熟啊,2个月了没解决吗?这个不难啊。

网友(点评):
也看过,,,,,感叹楼主执着。

网友:
装进去,可以用长螺栓拉进去,出来,用螺栓顶出来。止口都这样装卸。

网友:
试着下部往上装,也许会好很多

网友:
怎么进怎么出,不好进就在允许范围内放开公差

网友:
在圆圈一周均布几个弹簧,保证下压前是平衡状态

网友:
楼主,试试在红部件和绿部件接触面喷些液体~~~~~~

网友E:
这个是典型的间隙配合!箱体孔镗孔时,要保证精度的。箱盖子口端部需要加工倒角的,作为导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好眼熟啊,2个月了没解决吗?这个不难啊。

重新做的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典型的间隙配合!箱体孔镗孔时,要保证精度的。箱盖子口端部需要加工倒角的,作为导向用!

间隙配合,有倒角的,可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是尽量端正了往里边装,如果卡住了,找个塑料锤,轻敲高点,转圈敲,直到装进去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盖上弄三个螺纹孔,用螺栓把它拔出来,还可以弄几个导正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绿色箱盖与红色端面接触位置上加工出一些均匀的工艺螺纹孔,用于装配和拆卸;
拆卸时,均匀拧动将端盖取 ...

好的,谢谢!我打几个孔,改一下!!

网友:
您好您试试把箱体立起来装把盖吊起来往里装这么大的间隙应该好装

网友:
一般倒角防磕碰多一些,应该是作15°导向倒角,可能的话占长度的1/3。

网友:
应该作15°导向倒角,占止口1/3长。

网友F:
这种大轴径小间隙能否考虑预热装配,利用热胀冷缩

网友:
红色箱体固定环上表面增加导向柱子,高度是绿色上盖与固定环刚好配合的位置,上盖增加导向孔和环形槽,放上去时现在环形槽上转动,转动到导向孔位置慢慢与固定环配合上。但不知道拿上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增加绿色外圆的导向,可以用10*30度导向边或更长,看你的原装尺寸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轴径小间隙能否考虑预热装配,利用热胀冷缩

表面会喷漆的,不太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