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掉件问题

楼主(2017-09-27):
       一年的数控车床,液压站有压力,夹紧时也很快,就是加工时容易掉件,像是夹不紧,分析出以下原因:
         1、电机里面有轴套坏了
         2、卡盘是好的那就是油缸的问题
         3、油压太低,把油压调到40-60之间
         4、油太浓,如用稀一点的46号液压油,还可以用更低的
         5、液压油一定要淹没吸头

社友们分析一下哪种解决方法靠谱?

网友:
先确认夹头方面是否有问题,油缸是否有问题,最后再确认是否调整油压,毕竟油压调整相关影响的东西不是一两个的,风险是相对会高的。

网友A:
首先,液压系统提供的夹紧力是否够用;如果是最近出现的问题,可以把问题往控制上靠一下

网友B:
先不要分析原因了,工件加工过程中高速旋转,飞出来还得了!

网友C:
工件夹不牢不能做,这种斜床身回转刀塔刚性很差,撞下就麻烦了,我吃过这方面的大亏!一定要分析并排除问题再做。

网友D:
油位标尺,看下是否需要补油。

网友:
我这也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E:
这里有个常识,旋转时的离心力会使夹紧力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液压系统提供的夹紧力是否够用;如果是最近出现的问题,可以把问题往控制上靠一下

电气控制的问题可以排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分析原因了,工件加工过程中高速旋转,飞出来还得了!

是的,现在机床在闲置状态,正在排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夹不牢不能做,这种斜床身回转刀塔刚性很差,撞下就麻烦了,我吃过这方面的大亏!一定要分析并排除问题 ...

全力排查故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位标尺,看下是否需要补油。

刚到标尺线,准备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个常识,旋转时的离心力会使夹紧力减少。

是的,高端的卡盘是可以抵消这种离心力的,但是像这种低端的卡盘没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