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4.0出现如图问题

楼主(2017-09-27):
安装时出现图示问题,怎么解决,路径跟主机名都已改成英文,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杀毒后,关闭其它软件,再试试。

网友:
我领先你10年

网友:
PRO/e 4.0 8年前就不用了,不过比较经典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建议改成creo,proe4.0太老了